请问这部分电路时啥意思?

楼主(2013-07-01):
(图片)

网友A:
就是个开关电路,并且用LED指示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开关电路,并且用LED指示输出状态。

请问能讲的具体些嘛,电阻值是怎么选取的,它上端为啥能直接连到AC端,还有上端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讲的具体些嘛,电阻值是怎么选取的,它上端为啥能直接连到AC端,还有上端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啥? ...

“它上端为啥能直接连到AC端”
可没有直接连到AC端,其间有个二极管的,你自己也说了“上端那个二极管”。

“上端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啥?”
整流。

网友C:
来点儿耐心的

网友A:
上面的朋友都解答了,建议楼主加强基础知识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提高基础知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来点儿耐心的

赞:lol

网友E:
二极管应该是防反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