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cbt6, 能用串口下载进程序,但是程序运行不了

楼主(2013-07-01):
用的是stm32f100cbt6, 能用串口下载进程序,但是程序运行不了,硬件方面我看晶振,复位都没问题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确定程序没问题?

网友B:
如果板子没有问题,boot设置正确,应该程序问题吧!

网友C:
一步一步来,打印出调试信息或者仿真器bebug吧

网友D:
你boot引脚更改了吗

楼主:
串口下载完程序后,boot0和boot1都设置成0了

楼主:
程序在f103上能用,在f100上就不能用,不知道该改什么地方啊?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主可以仿真一下试试看,有了结果记得要分享啊

网友G:
通过仿真软件   试一试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的板子上只有串口,没有仿真的口啊.

网友H(2016-07-21):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