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13-07-01):
准备认真学习一下电路仿真,大家现在都在用哪款软件呢?大概查了一下,主要有PSpice,Multisim,Hyperlynx,哪位大神给介绍介绍两家的利弊,在此谢过。

网友A:
Multisim 这个仿真模拟电路比较不错,proteus这个仿真单片机,可以和keil mplap连调,Hyperlynx这个是pads自带的板级仿真,仿真高速信号的电磁兼容之类的,PSpice这个没用过。模拟电路推荐用Multisim,单片机程序调试用proteus,别的就没了。

网友B:
Multisim 这个呢稍微仿仿模拟的就差不多了
实际你工作有些年头之后,仿真基本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这个仿真模拟电路比较不错,proteus这个仿真单片机,可以和keil mplap连调,Hyperlynx这个是pads ...

我们主要做数字电路的,也算是高速吧。单片机用不着,估计也就是PADS自带的那个,和Pspice了。主要是Pspice A/D软件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ltisim 这个呢稍微仿仿模拟的就差不多了
实际你工作有些年头之后,仿真基本用不到 ...

现阶段还是想好好学学,可能经验多了也就不需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