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键盘扩展扫描芯片PCA9554请教

楼主(2013-07-01):
TI的PCA9554,挂载在IIC总线,可用于扩展IO端口,也可以用来作为按键扫描使用。它本身具有8个IO,可以用来定义为输入或者输出。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IO键盘扫描,一般情况下,一般先定义行口输出某种信号,然后列口读,在下一周期的时候调转,列输出,行输入,综合两次则可以确定是某一键被按下了;
在此,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使用该芯片来作为4*4的键盘扫描使用的时候,该芯片的工作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因为该芯片不是单片机,它的IO在被寻址后就已经定义好了,如果像单片机类似的工作方式,不是要IIC总线不断的寻址它,不断的改变它的IO口吗?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过多的占用了IIC的总线资源(因为IIC上还会挂载其它器件),
如果不是这样,哪它是怎么工作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对于一个IO对应一个按键,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只是想问问,能不能做像MCU的样子,做成扫描按键的样子,如果可以,是需要IIC定时去改变其IO状态吗?

楼主:
想了几天,现在有些思路了,其实是在初始化后,如果有按键按下,则重新初始化一次,综合两次的结果即可知道是哪一个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