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会儿5v一会儿3.7v如何都转3.3v?

楼主(2013-07-01):
这是网上找到的一个3.7v锂电充电示意图,外部电源5v供电单片机时切换到外部电源,3.7v电池到3.3v可以用切换电源的那个二极管,那5v到3.3v又怎么办呢,用LDO接?要元件少,便宜。单片机工作电流90ma,充电器是0.7A到1A的。

锂电范围 3.7-4.2
单片机范围 2.2-3.6

切换到外部电源时断掉单片机也行啊,但是怎么断呢

网友A:
行行好,多少给点分吧,楼主。

楼主:
分都散完了啊。。。

网友B:
看你纠结了好几天了
电路思路 5V 进来,接个充电IC 接电池,电池出来接个LDO 搞个3.3V 给单片机 就完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纠结了好几天了
电路思路 5V 进来,接个充电IC 接电池,电池出来接个LDO 搞个3.3V 给单片机 就完事了啊 ...

谢谢!这个没有切换电源啊,充电的时候也在放电(应该不会同时充放吧?反正充电的时候锂电两端保持在4.2v)。如果对电池伤害不大的话就这样搞好了,平时单片机也只用得了5ma的电

网友C:
加个低压差LDO

网友D:
不是很懂这个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没有切换电源啊,充电的时候也在放电(应该不会同时充放吧?反正充电的时候锂电两端保持在4.2v) ...

4楼正解啊!
有充电IC在,不会对电池有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