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无线耳机

楼主(2013-07-01):
您好,这个电路是我从21ic网站看到,有以下几个问题不解。1:该电路如何感应语音信号,电感绕成环状?电路图中电感的这种标法,具体是指多大,2:里面的与非门可以用74ls00代替吗?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10528443\QQ\WinTemp\RichOle\5636NXMZ1J_U{T$Z}E3OKXV.jpg

网友A:
呵呵,这是相当简陋的一种放大器。
电感的感值是多少,常做变压器的人可能能估计出来。要不你自己绕一个,用电感表测一下。
在这里与非门只能用CMOS的芯片,比如74HC。通过加直流负反馈,可以当作反相放大器来用。第一个门接近于开环放大,第2、3、4门组成一级闭环放大,大约是1000倍放大。
这种放大器的失真、稳定性不可能很好的,拿来玩玩还可以,别当真。
74LS是TTL芯片,不能用在这里。

网友A:
前面的电感相当于麦克风,感应微弱的语音信号。
而语音信号的发送也是用电感,直接连接功放。这个电感可以用电线绕得大一些,比如围着窗框绕上几圈(只能是非金属窗框)

网友B:
1:驻极体做语言感应
2:如果是与非门,肯定是能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驻极体做语言感应
2:如果是与非门,肯定是能换的

不同意版主的看法。请版主仔细审题。
1. 楼主要的是无线耳机,不是助听器,所以不该用驻极体话筒来代替感应线圈。
2. 这里的与非门不是当作数字电路来用的,而是当作模拟电路来用了。
TTL电路的输入阻抗较低,1M的负反馈电阻不能把输入端偏置到一个线性放大区。
而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1M的电阻提供了直流负反馈,能让CMOS电路进入线性放大区(基本上是电源电压中点)。
所以这个门电路不是随便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版主的看法。请版主仔细审题。
1. 楼主要的是无线耳机,不是助听器,所以不该用驻极体话筒来代替感 ...

受教了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精彩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