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写义隆PWM功能,出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07-01):
源程序:EM78P372N
#include "EM78P372N.H"       //EM78P372N的头文件
#define DISI()  _asm{disi}
#define WDTC()  _asm{wdtc}
#define NOP()   _asm{nop}
#define ENI()   _asm{eni}
#define SLEP()   _asm{sle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int IntVecIdx; //occupied 0x10:rpage 0
extern unsigned int m=0,dataerr=0;
extern unsigned int data[10];
unsigned int datacom;
void wakeup();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Delayus(uint us);
void main()
{
uint i,MAX,DATAR=0;
WDTC();
    DISI();
   SCR=0X7F;   //选择4MHz

_asm
{
  mov A,@0X80
     contw
}
WDTCR=0X40;       //使能P60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口
ISR2=0;    //中断标志位清零
IMR=0X04;         //使能外部中断
ENI();           //开总中断

while(1)
{
  wakeup();

  TMRCON=0X1B;  //PWM1,PWM2预分频为1:8
    PWMCON=0X06;  //16bit 选择PWM2通道
    PRD1=169;   //110HZ period设置
    PRD2=27;
    DT2=63;    //PWM2占空比
    T2EN=1;    //打开PWM2

  data[m-1]=datacom;
  if(m=9)
  {
   MAX=data[0];
   for(i=0;iMAX)
     DATAR=0;
    else
     DATAR=1;
    MAX=data;
   }
  }
  while(DATAR)
  {
   P5CR=0X0;  //PORT5设为输出
   P5PDCR=0XF6; //P50,P53设为下拉
   PORT5=0X09;  //P50,P53输出高电平
   Delayms(3);
   PORT5=0X0;  //P50,P53输出低电平
  }
}

}

void wakeup()
{
    P5CR=0X04;     //PORT5 设为输入
    P6CR=0X0;        //PORT6 设为输出
    PORT6=0X0;       //P67输出低
    P5PDCR=0XFB;      //PORTW5设为下拉
    P67=0;    //默认输出0
    ISR1=0X02;       //使能PORT5状态改变唤醒功能
    PORT5=PORT5;       //读取PORT5状态
   IDLE=0;
NOP();
   NOP();
   SLEP();          //进入睡眠
NOP();
   WDTC();
   NOP();
   NOP();
   PORT6^=128;        //P67取反
}

void _intcall ALLInt(void) @ int
{
switch(IntVecIdx)
{
     case 0x04:
     if  (EXIF==1)     //有外部中断吗?
     {
       ISR2&=0XFB;     //清外部中断标志
   DT2=TMR2;
   if(DT263)
    dataerr=1;
   while(!dataerr)
   {
    datacom=DT2;
    if(m>9)
     m=0;
    m++;
   }

     }
     break;
}
}

void _intcall Ext_l(void) @ 0x03:low_int 0
{
   _asm{MOV A,0x2};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0;j++)
  NOP();
}

void Delayus(uint us)
{
uint i,j;
for(i=0;i NOP();
}
发射110HZ波,脉宽需要是:MAX=127us MIN=17us.所以我用了16位PWM功能。

错误提示是:Error LNK:(1045) Symbol \'_data\' undefined.
"_data"我在程序中就没用过,怎么会提示未定义呢?[52R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