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17是LDO芯片吗?

楼主(2013-07-01):
请问:LM317是LDO(low drop out regulator,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片吗?
如果输出电压为5V,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24V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找个数据手册来仔细看看呢? 网络到处都是.

网友B:
24V入 5V出 可以用317
要加散热片的 否则 电流大,发热也大

楼主:
谢谢指点!

手册也看了,但是看不出是否为LDO芯片。
如下图:

网友C:
不是,以前早就有问的。

网友D:
好多都看不懂 楼上的说明 !

网友E:
LM317是个古董,那时还没有LDO的名称。

楼主:
楼上说的经典,谢谢!

网友F:
现在向大家介绍幼儿园的学位:小班上完上中班:中班止完上大班!…切记、切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向大家介绍幼儿园的学位:小班上完上中班:中班止完上大班!…切记、切记!… ...

什么意思

网友H:
fqyy520邀请您访问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fromuser=fqyy520

网友I:
看到奇葩的回答了

网友J:
LM317是LDO啊,没看见内部结构么?典型的三极管,通过基极电流控制输出电流大小。

网友K:
理论说是的. 线性降压.可以理解成LDO

网友L:
和7805是一个性质。

网友I:
这里的牛人很多啊

网友M:
和78XX相比,压差要小一些,2.5V,78XX是3V;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LDO,新型的LDO压差可以小于1V。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和78XX相比,压差要小一些,2.5V,78XX是3V;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LDO,新型的LDO压差可以小于1V。 ...

好像只要是线性降压都可以理解成LDO吧.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网友O:
LM317是个可调的稳压集成块,不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