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 电机驱动测速问题(A,B向编码器)

楼主(2013-07-01):
我这边想用Timer input XOR function 带上Hall sensors功能捕获 PA0_T2CH1和PA1_T2CH2上的脉冲数

但是一直都只能捕获PA0_T2CH1上的,下面是我写的驱动程序,请大侠们帮忙看下,谢谢!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ks;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int32_t pre_scale;
    uint16_t i;

    //RCC Config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for (i = 0; i < CAPn; 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BSP_CapChs.input.pin;
        GPIO_Init(sBSP_CapChs.input.port,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BSP_CapChs.input.clk_scr, ENABLE);
    }

                //configure CH1/CH2/CH3 as XOR input
    TIM_SelectHallSensor(sBSP_Caps.timx, ENABLE);                //TIM2 XOR input enable

    //Calculate the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RCC_GetClocksFreq(&rcc_clks);
    pre_scale = rcc_clks.PCLK1_Frequency / ref_freq;
    pre_scale = (pre_scale < 1) ? 0 : pre_scale - 1;
    pre_scale = (pre_scale > (UINT16_MAX - 1)) ? (UINT16_MAX - 1) : pre_scale;

    sBSP_Caps.ref_freq = rcc_clks.PCLK1_Frequency / (pre_scale + 1);

    // Timer Base Init: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_sca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sBSP_Caps.timx,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sBSP_Caps.timx->CCMR1 = sBSP_Caps.timx->CCMR1 & 0xfffc | 1;
//                sBSP_Caps.timx->CCMR1 |= 0x7000;
//                sBSP_Caps.timx->CCMR1 &= 0xfcff;

                //ÉèÖÃΪTI1F_ED´¥·¢µÄ´Ó¸´Î»Ä£Ê½
          TIM_SelectInputTrigger(sBSP_Caps.timx, TIM_TS_TI1F_ED);
                TIM_SelectSlaveMode(sBSP_Caps.timx,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UpdateRequestConfig(sBSP_Caps.timx, 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Capture channel 1 init:'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TRC;          //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capture perfromed every dege detect;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sBSP_CapChs[CAP1].tim_ch;                //CAP1 channel
    TIM_ICInit(sBSP_Caps.timx, &TIM_ICInitStructure);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sBSP_Caps.timx);
                //Capture channel 2 init:'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sBSP_CapChs[CAP2].tim_ch;;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TRC;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
//                TIM_ICInit(sBSP_Caps.timx, &TIM_ICInitStructure);

    //Enable the CC1 Interrupt Request
                TIM_ITConfig(sBSP_Caps.timx, CAP_IRQ_EVENTs, ENABLE);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P_NVI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8;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ISR Call Back Configure
     */
    if (callback != (FXN_Handle) NULL)
    {
        sBSP_Caps.cbIsr = callback;                                                                        //callback-->CapFilter
    }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sBSP_Caps.timx, ENABLE);
}

楼主:
我用keil logic analyzer 调试PA0,PA1输入方波信号的时候

只有在CAP1下降沿的时候计数器才会清0

在CAP2下降沿时没有啥动静!

网友A(2015-03-11):
我现在遇到定时器输入捕获这样设置双边沿,只会有一个边沿触发中断,怎么设置上边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