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3-07-01):
(无正文)

网友A:
把铜箔剪成一条条的,再头尾相接,就是导线。一圈圈导线切断,所有的导线头接在一起,尾也接在一起,就是铜箔。

导线屏蔽远不如铜箔,因为电流路径长,且具有较大分布电感。用导线仅仅是为加工方便。

网友B:
把铜箔剪成一条条的,再头尾相接,就是导线。一圈圈导线切断,所有的导线头接在一起,尾也接在一起,就是铜箔   :victory:

网友C:
线和面的关系
LZ有此疑问,说明木明白屏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