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光电二极管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3-07-01):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光检测的案子,用的是最基础的IV转换,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光强的变化范围会很大,用一个固定增益的放大器不能满足要求,用可编程的放大器又有成本上的考虑,主要是我要同时检测12路光信号输入,我现在想到的是用模拟开关来切换反馈电阻来得到不同的增益,但同事做12路的增益切换又会变得很啰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AD是12位的,满量程0-3.3V,感觉测量结果的信噪比偏低,但又没办法提高量程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贴图来看

网友B:
楼主听说过“对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听说过“对数”么

谢谢楼上,对数放大好像也需要一个前置的IV转换,我现在的问题就在前置电路就已经不能实现大输入范围的转换,再加后级处理也无补于事,而且对数放大器视乎选择不太多,成本也高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对数放大好像也需要一个前置的IV转换,我现在的问题就在前置电路就已经不能实现大输入范围的转 ...

那就采用模拟开关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采用模拟开关切换吧。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我还担心模拟开关切换要考虑它本身的内阻,这个内阻也应该要考虑到放大倍数里面,我就怕以后产品量产后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每台机器都要花大量时间去做校正,而且我有12个通道,假如每个通道有8个增益要切换,还要加上模拟开关内阻,这样的校一台机器的工作量不少,而且还担心测试的重复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我还担心模拟开关切换要考虑它本身的内阻,这个内阻也应该要考虑到放大倍数里面,我 ...

好的模拟开关电阻可以做到零点几欧,模拟开关的电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模拟开关电阻可以做到零点几欧,模拟开关的电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谢谢楼上的解答,用模拟开关越想越麻烦,可不可以通过把运放电压轨提高来实现大量程测量

网友E: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将不同的光亮度变换为不同的宽度,越亮越宽,然后检测宽度的大小以判定光的亮度。

网友F:
第一级IV转换部分增益是固定的,你需要调节的是第二级以后的增益。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用12路模拟开关切换,第二级做成可编程放大器。如果需要精密的数值可以使用ADI/TI的可编程放大器,如果不是可以使用AD5160之类的SPI数字电位器代替。ADC部分测量精度是不够的,这时可以采用过采用技术,但你这12路太多,过采用技术又需要相当时间,也比较难实现。建议还是增加第三极,采用高精度DAC(16位)抵消一部分直流分量后放大进12位ADC。

网友G:
模拟开关漏电流较大,微安级测量精度可以,纳安级一下无精度可言。

大多数采用继电器或开关切换,但也存在漏电问题,皮安级稳定测量对条件要求很苛刻。

我有几种自动切换量程的办法,不用开关或继电器或模拟开关切换,但这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楼主这种情况用PSOC可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