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7815还是发烫

楼主(2013-07-01):
想请教各位个问题,7815发烫:15VAC进整流二极管,再3300uf+0.1uF滤波进到7815,7815出来2200uf+0.1滤波稳压。然后带一个60欧姆的大电阻,7815上装了一个3*1.5cm的铝散热片,慢慢的散热片就非常烫手。后在7815的IN端串了一个10欧姆大功率电阻,依然慢慢烫的历害。为什么呢?.测了一下从7815的IN端过的电流也只有300mA不到一点,大约280mA。7815的散热片咱烫的那么历害呢

网友A:
压差大,
变压器次级拆掉几圈 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A:
或者搞一级DC,出来16-18V ,DC 前后级都LC滤波 再接一路LDO(根据LDO压差来定输入电压) 出来15V 再做一个π滤波

网友B:
压差大了,功耗大了,温度升了。

网友C:
有功率损耗就与温升。
确定一下实际整流后电压多高
测一下散热片的温度和7815的温度,如果不是经常搞这些的,对温度过于敏感,有一点温升就觉的很不正常了,无法准确判断触觉和温度的关系

多摸摸散热片,多摸摸功率半导体,有助于锻炼,哈哈

网友D: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你的散热片太小了,才3*1.5cm,太小了,我用317做的稳压电源,和你散热片一样大,电流300ma就非常烫手,改用大一点的散热片之后,只是微热了,你也换个大一点的散热片吧,78XX系列稳压器效率低,所以尽管负载电流不是很大,但仍然会热

网友E:
哥伦布二世也发现新大陆!…额!…

网友F:
温度不能靠摸得,要用仪器测!

网友G:
照2楼版主的话做,温度会降下来的

网友D:
LS请注意,LZ变压器次级是15V的,按正弦交流电最大瞬时值来算,整流滤波之后,电容电压应该是21V,接负载之后,此电压还会下降,而7815最低输入电压也得17V以上吧,次级再拆掉几圈的话,输出电压肯定不能满足7815的工作条件,即使能工作,7815输出电流也会很小,所以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散热片太小,3*1.5cm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H:
可以实际测试一下,看看具体是多少,是否在其正常范围内

网友I: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你的散热片太小了.

网友J:
7815输入电压不高的话,(18-20V)就应该换一只7815试,负载不大也就300MA,与散热片大小无关.估计7815器件质量不好.

网友K:
整流怎么搞的?全桥?

网友L:
根据7815的输入输出端电压,电路电流计算7815的耗散功率,如果不大于7815的额定耗散功率,就可以使用,之后根据工作环境的温度计算最大温升,再选择适当的散热系数的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M:
用220转9V的变压器就好,试试看。

网友N(2013-08-06):
引用 网友M:
用220转9V的变压器就好,试试看。

220转9V?经过整流后也才12.7V左右啊,7815的输入至少也得17V吧,220转9V用来给7805做输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