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板子大家给点意见,看看那里有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楼主(2013-07-01):
刚画的板子大家给点意见,看看那里有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凑合
中间那些线,45度可以拉大点,减少导线距离
TO-92的是个什么器件,干嘛不用贴片呢?

楼主:
恩,谢谢 。TO-92是一个基准源,直插封装的。以后会考虑用贴片的。这的这款板子是一个显示面板,抗干扰不是特别强,楼上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干扰什么的
这个要和原理图,布局布线联系起来的
安装位置 等有关

网友B:
拐角很难看。

网友C:
貌似还有几个过孔没有连接出去

网友D:
有的线可以加粗点吗

网友E:
用圆弧走线不应该,

网友F:
布局蛮合理的,走线按自己的习惯就好。有的线加粗了更好看

楼主:
恩,谢谢大家给出的意见不合理的地方我会纠正,再次谢谢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圆弧走线不应该,

圆弧走线怎么不应该呢?我一直用圆弧走线,请教了……

网友H(2014-04-18):
拐角圆弧走线,不错。电源地线加粗就行了。

网友H:
不要在直角走线出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