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彻底无语,大神求救。

楼主(2013-07-01):
自己编了一个LCD显示程序,老是出现如下错误:'LCD_PrintInt8':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官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十分着急。。。
程序如下:
#include <device.h>
void main()
{
        uint8 index,position,j;
        uint8 I2C_slaveBuffer[10];
        LCD_Start();
        for(j=0;j<10;j++)
        {
                I2C_slaveBuffer[j]=j;
        }
        for(index=0,position=0;index<10;index++,position+=2)
        {
                LCD_Position(0,position);
                LCD_PrintInt8(I2C_slaveBuffer[index]);
                CyDelay(1000);
        }
}
望好心大神指教。。。

网友A:
你需要勾选 LCD 模块的“include ASIIC to number conversion routine” 选项,才能使用LCD_PrintInt8

网友B:
嗯,楼上说的是……

楼主:
感谢一楼,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C(2013-08-14):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