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上面的灯也不亮了

楼主(2013-07-01):
J-link 连接到电脑上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unknow device),怎么解决?前几天还用的好好的,现在突然不能用了,jlink上面的灯也不亮了.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jlink应该不大容易坏

网友B:
估计固件冲了,你要看下

网友C:
换台机器试试吧,Win7的,XP的,有时效果会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固件冲了,你要看下

如果固件没了,那是没有反应,我以前就这样坏过

网友B:
是呀,你要重刷固件了。

网友E:
重新使用SAM-BA烧写V8.bin固件,然后自动升级。

网友F:
重新烧写程序   试一试   应该问题不大   个人的理解

网友G:
呵呵,放心吧, jlink是没那么容易坏的,可以用刷软固件的方法得以解决。

网友H(2013-10-15):
是的重刷固件,遇见过

网友I:
重新烧写V8.bin固件,网上有一片文档是关于这个的。有1个软件还有一个BIT 文件、你试试。我之前刷过好几次。跟你的问题一样的。

网友J:
楼上大哥说的很对哦,重新烧写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K(2014-02-08):
是的。。 重刷固件 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L:
这个当然是丢固件了,刷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使用时最好还是要注意一点,不要带电拔插,要不然很容易丢固件的!.

网友M:
没有想到JLINK还有这种故障,我比较喜欢用ulink2和h-jtag,可是h-jtag不支持stm32f4系列,软件也不升级。我的h-jtag用不成了

网友N:
重新刷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