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不好,怎么把冲击去掉

楼主(2013-07-01):
用信号发生器发一方波,接到用igbt组成的H桥上,结果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冲击,波形不好,怎么把冲击去掉?

网友A:
贴个图比较好分析……

网友B:
下载看看我这儿的分享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76198-1-1.html
冲击肯定是有的  可以用RC或C或RCD吸收电路减弱

网友C:
弄个电容试试。

网友D:
你线连接有问题吧

网友D:
以前做分压的时候出现过,后来把线剪短了,就好了

网友E:
可以加RC吸收电路,需要匹配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弄个电容试试。

楼上说的是啊,楼主接一个100uF的对地电容试试看吧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建议,加个电容滤波滤除数字信号的毛刺

网友H:
简单地办法就是并联电容的试试的

网友C(2013-08-02):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啊,楼主接一个100uF的对地电容试试看吧

电解和陶瓷混接的比较好的。

网友D:
使用滤波的。

网友D:
可以搭建一个LC滤波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