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运放代换问题

楼主(2013-07-01):
(无正文)

网友A:
ADI官网表示
这2颗料都还没有停产
http://www.analog.com/zh/all-ope ... oducts/product.html
至于代换型号,你看手册
ADI的运放引脚大多数都是兼容的 只要参数合适,都可以替换

网友B:
ADI官网上就写着AD847是LM6361的增强替代品;P
AD849官网已经挂停产,DIP封装,光是封装成本就比较高,如果是SOP封装的话可选择面就广些

楼主:
谢谢各位!刚收到供应商消息,AD847确实没停产。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AD849的直接代用型号,手上没有手册,如有知道的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C:
停产了肯定会有更优的替代品出来的
看看LF347怎么样

楼主:
谢楼上,LF347的带宽好像窄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