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采样问题求解

楼主(2013-07-01):
用到28335内部的AD,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打输入AD通道的信号是1.5V,结果仿真时在结果寄存器里的值是4068左右,也就是采样得到的值是3V,原以为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其他的问题使得采样值抬升了,我用0.5的信号输入,结果仿真得到的值是1v,也就是说是有一个2倍的关系,不解。

网友A:
换个AD口试试   这个2倍关系应该是程序造成的吧
还有就是采集几次取平均值试试

网友B:
如果信号没有被电路放大的话,只能说明AD采样根本不正确,得检查硬件电路

楼主:
感谢楼上,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AD参考源是用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为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