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有时采样,有时不采样,为什么?

楼主(2013-07-01):
用DSP自带的AD做采样,有时LOAD进程序后,AD就会采样,有时LOAD进后就不采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嗯   我建议你查看AD模块的时钟是否使能   时钟没有使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你是怎么样触发AD的?

网友B:
如果是定时器触发,看看定时器配置对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定时器触发,看看定时器配置对了么?

对  时有时无   也有可能就是触发的问题
我曾经也遇到过时有时无的情况
是我忘记使能ADC的时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时有时无   也有可能就是触发的问题
我曾经也遇到过时有时无的情况
是我忘记使能ADC的时钟了 ...

关键还是看触发方式的。

网友C:
你可以输出AD数值看看的。

网友D:
应该设置通过定时器触发ADC开始转换,在ADC转换完成触发DMA进行数据传送

网友A:
楼上都是正解   各种可能和建议

网友E:
AD模块进行采样的时候是有时间的,可能是楼主你采样频率太快了吧

网友F:
可能可能硬件不够稳定呢?软件照道理不会出现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