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串口下载设计方法,共享!

楼主(2013-07-01):
很多工程师设计STM32的时候,都为ISP下载需要控制BOOT0,BOOT1而感到烦恼。我把多年的应用贡献给大家,BOOT0,BOOT1 都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同时把BOOT0引出:
用一个插座:3.3V,GND,BOOT0,TXD0,RXD0;
烧录工装:把BOOT0 先接到高电平,再通电,这样,芯片就会进入ISP 模式。

而且还适用其他的CPU,例如LPC17XX,只要把控制ISP的管脚引出。

网友A:
顶一个,我正在考虑这个启动方式和ISP下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B:
stm32的串口下载软件做的确实不如nxp的flashmagic好用,而且还显示demostration,难道就不能做个方便大家使用的么

网友C:
串口下载方式简洁,廉价,不错,鼓励分享,受益了

网友D:
哎,这个没试过哎。。。可以试试。。不过我有更简单的方法,三根线就搞定了,详见我发的《快乐分享》帖子,ARM-OB.楼主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