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外的一个光电检测电路,不太理解,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最近看了老外一个光电检测的板子,有许多疑问,请教各位,电路我大概抄了一下,

运放电源+-15V的 图中没标,前置是IV转换,光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频率180Hz固定,变化的是脉冲幅值,经过528多选一后到7533做衰减,7533是一个DAC,切换内部的电阻网络实现衰减,最后经TL061到ADC,TL061应该是做射随,最后到12bit的ADC,满量程是10V。
疑问:
1.光电二极管为什么正偏呢,应该不会是我抄错了吧,但是的确就是这样接的,光照越强,输出越负。
2.最终到ADC的信号是一个脉冲值,幅值变化而已,频率固定在180Hz,一个脉冲输入ADC这个应用我还没见过,他是想捕捉脉冲的峰值吗?
3.这个产品是一个检测光透射率的产品,光的脉冲是人为产生的,光透过光纤传到光电二极管之前有一个滤光轮在匀速旋转,类似电机的光电编码盘,产生一个180Hz的脉冲。
问题是不是有点多了,希望各位能提点一下小弟,谢谢大家:)

网友A(2013-07-01):
二极管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犯了

1.光电二极管为什么正偏呢,应该不会是我抄错了吧,但是的确就是这样接的,光照越强,输出越负。
难道我测得方法不对?

网友A:
光电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可以理解为等效电阻大,
剩下的就是分母和分子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可以理解为等效电阻大,
剩下的就是分 ...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是这样的,我顺便问问我的测试方法是不是正确的:我用的光电二极管是那种硅光电二极管,厂家的人把它叫做硅光电池,我用二极管的测试方法测有无偏置判断正负极,或把万用表打到直流电压档,光照强度发生变化时,万用表读数变化,光照强,电压高,反之电压低,这样判断极性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是这样的,我顺便问问我的测试方法是不是正确的:我用的光电二极管是那种硅光电二极 ...

你打到电流档测电流,就知道正负了,光照不同,电流也不同的,要注意,刚开始为小电流,在ma档可测,有的光电池最终会达到1A,档位不对,保险丝就烧了

网友C:
看第一级的输出。
如果输出为正,光电管画反了。为负则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到电流档测电流,就知道正负了,光照不同,电流也不同的,要注意,刚开始为小电流,在ma档可测,有的 ...

谢谢道版主,谢谢你的建议,我又学会了一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第一级的输出。
如果输出为正,光电管画反了。为负则是对的。

谢谢楼上 是的 如你所说 照度越大,输入越小(越负),那是不是电路里面的光电管没画错呢

网友D:
光电二极管可以看做是恒流源,电流方向由负极到正极。所以你看的和测量的,都是对的

网友E:
图灵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一书182页开始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F:
你好。我的观点是:二极管没有接反,光电二极管是电流输出器件,当光照强时,流过D1的电流较大,运放因为是跟随状态,I9=I10=0,所以电流ID1都R1流过,V9=V10=0V,所以运放输出0-ID1*R1,为负值,所以光照越强,输出负值越大。之后信号经过DAC衰减,TL061那部分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F:
后面部分用了两级跟随?先是运放跟随之后为了提高驱动能力有加了射极跟随?

楼主:
一天没来 多了这么多回复 谢谢大家

回孤独泪:你说的那本书我也有,打开那一页,发现我在那页折了一角,呵呵

回majipeng1986:7533这种乘法型的DAC是电流输出的,后面通常会接一个IV,射随应该为是匹配后级的阻抗

楼主: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光线打成脉冲形式来测量呢,而且光强变化不是脉宽的变化,也不是频率的变化,而是峰值的变化,老外他只是想测一个光的强度而已,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网友G:
光电二极管,你当成光电池就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光线打成脉冲形式来测量呢,而且光强变化不是脉宽的变化,也不是频率的 ...

有一种设备就叫脉冲光源,可以将峰值功率做的很高,但是平均功率很低。如果一直输出恒流(恒光强)的话,就是另外一种设备了,用在你这方面的话,平均功率将很大,这样的话不科学 不经济 不安全:)

网友I(2014-12-18):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光线打成脉冲形式来测量呢,而且光强变化不是脉宽的变化,也不是频率的 ...

你这个问题,我想很想知道。为什么前面要把光变成脉冲光,也就是调制光。
1、有人说是配合电路锁相放大,所以才选择前面调制光。
2、你的电路不是锁相放大,那为什么选择调制光呢?难道是为了减去无光的时候暗背景?
3、楼上说的不太对吧,楼主问的不是你所回答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天没来 多了这么多回复 谢谢大家

回孤独泪:你说的那本书我也有,打开那一页,发现我在那页折了一角,呵 ...

已经用运放IV转换了,为什么还要在加晶体管射随 ? 运放IV转换电路输出阻抗 很小吧

网友J:
调制成脉冲式为了分色。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调制成脉冲式为了分色。

没有分色装置。 只是把光斩断或者通过,也就是光学斩波器。和你说的分色两回事吧

网友J:
嗯,那就不是。

网友K:
学习中。。。坐等牛人出现。

网友L:
180Hz的光电斩码盘应该是调制光的、采样应该使用锁相放大技术

网友L:
我知道原来的惠普原子吸收就是使用光电斬码盘的方式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光线打成脉冲形式来测量呢,而且光强变化不是脉宽的变化,也不是频率的 ...
  应该是使用了锁相技术,锁相技术的优点是能够大大的提高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