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矩阵MT8816的IO口异常电压的原因

楼主(2013-07-01):
在一个MT8816单电源+12V供电VDD,VSS和VEE连在一起到AGND,数字IO口由单片机控制,系统输入信号连接至MT8816的X通道,由Y通道接个运放跟随器(此运放由+-12双电源供电)输出至AD芯片;

     问题:系统上电(MT8816交叉节点断开状态)MT8816的Y通道有一个小电压约200mV的电压(正常状态约为0mv);请大侠导致这个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注:1)在Y通道下拉一个100k电阻,此异常电压还存在;2)初始状态X端基本下拉到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