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T6+OV7670+IS62WV51216BLL

楼主(2013-07-01):
求助:通过DMA方式拍摄图片存储到外部SRAM(IS62WV51216BLL)中,总是硬件错误,将FSMC配置到LCD一切正常,以为SRAM配置信息,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SRAM配置:
void 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GPIOs Configuration ------------------------------------------------------*/
/*
+-------------------+--------------------+------------------+------------------+
+                       SRAM pins assignment                                  +
+-------------------+--------------------+------------------+------------------+
| PD0  <-> FSMC_D2  | PE0  <-> FSMC_NBL0 | PF0  <-> FSMC_A0 | PG0 <-> FSMC_A10 |
| PD1  <-> FSMC_D3  | PE1  <-> FSMC_NBL1 | PF1  <-> FSMC_A1 | PG1 <-> FSMC_A11 |
| PD4  <-> FSMC_NOE | PE7  <-> FSMC_D4   | PF2  <-> FSMC_A2 | PG2 <-> FSMC_A12 |
| PD5  <-> FSMC_NWE | PE8  <-> FSMC_D5   | PF3  <-> FSMC_A3 | PG3 <-> FSMC_A13 |
| PD8  <-> FSMC_D13 | PE9  <-> FSMC_D6   | PF4  <-> FSMC_A4 | PG4 <-> FSMC_A14 |
| PD9  <-> FSMC_D14 | PE10 <-> FSMC_D7   | PF5  <-> FSMC_A5 | PG5 <-> FSMC_A15 |
| PD10 <-> FSMC_D15 | PE11 <-> FSMC_D8   | PF12 <-> FSMC_A6 | PG10 <-> FSMC_NE2|
| PD11 <-> FSMC_A16 | PE12 <-> FSMC_D9   | PF13 <-> FSMC_A7 |------------------+
| PD12 <-> FSMC_A17 | PE13 <-> FSMC_D10  | PF14 <-> FSMC_A8 |
| PD14 <-> FSMC_D0  | PE14 <-> FSMC_D11  | PF15 <-> FSMC_A9 |
| PD15 <-> FSMC_D1  | PE15 <-> FSMC_D12  |------------------+
+-------------------+--------------------+
*/
  /* GPIOD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5;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
  p.FSMC_DataSetupTime = 4;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DISABL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2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DCMI+DMA配置
void DCMI_Config(void)
{
  DCMI_InitTypeDef DCM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CMI GPIOs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 Enable DCMI clock */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DCMI, ENABLE);

  /* Connect DCMI pins to AF13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DCMI);//DCMI_H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PCLK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D0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DCMI);//DCMI_D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D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DCMI);//DCMI_V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DCMI);//DCMI_D6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DCMI);//DCMI_D7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DCMI);//DCMI_D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DCMI);//DCMI_D3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DCMI);//DCMI_D4

  /* DCMI GPIO configuration **************************************************/
    /*
  D0 -- PC6
  D1 -- PC7
  D2 -- PE0
  D3 -- PE1
  D4 -- PE4
  D5 -- PB6
  D6 -- PB8
  D7 -- PB9
  PCK - PA6
  HS -- PA4
  VS -- PB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DCMI configuration *******************************************************/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Mode = DCMI_CaptureMode_Continuous;
  DCMI_InitStructure.DCMI_SynchroMode = DCMI_SynchroMode_Hardware;
  DCMI_InitStructure.DCMI_PCKPolarity = DCMI_PCKPolarity_Falling;
  DCMI_InitStructure.DCMI_VSPolarity = DCMI_VSPolarity_High;
  DCMI_InitStructure.DCMI_HSPolarity = DCMI_HSPolarity_High;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Rate = DCMI_CaptureRate_All_Frame;
  DCMI_InitStructure.DCMI_ExtendedDataMode = DCMI_ExtendedDataMode_8b;

  DCMI_Init(&DCMI_InitStructure);

  /* DCMI Interrupts config ***************************************************/
  //DCMI_ITConfig(DCMI_IT_VSYNC,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LINE,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FRAME, ENABLE);
  //DCMI_ITConfig(DCMI_IT_ERR,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CMI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s the DMA2 to transfer Data from DCMI to the LCD ****************/
  /* Enable DMA2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2 Stream1 Configuration */
  /*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CMI_DR_ADDRESS;//DMA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FSMC_LCD_ADDRESS;//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数据传输从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0;//DMA缓存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内存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32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存储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
    //SRAM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CMI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FSMC_LCD_ADDRESS;//;FSMC_SARM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FSMC_SARM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0;//153600       76800    384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MemoryBurst_INC4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PeripheralBurst_INC4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

网友A:
看看是哪一种硬件错误

楼主:
哪位大侠有DCMI+DMA+SRAM的程序?

网友B(2013-08-27):
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解决问题了。
看上面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
1、p.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5;
在DMA方式下,SRAM的读写速度是否能跟上DCMI的传输速度(你没有说接的是什么视频设备,速度是多少)。如果速度不够会产生DCMI溢出中断或DMA溢出中断。
2、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0;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貌似你没有开启DMA_SxCR_DBM: 双缓冲机制,也没有设定DMAy_Streamx->M1AR 地址。即使你的RAM速度来得及传输数据也会每320*4个字节覆盖一次。你只能得到最后收到的1280个字节。

网友C:
感觉上面的方法   不一定正确啊   楼主   需要仔细看看   将代码   重新深究一遍   看看

网友D(2015-07-15):
楼主,现在弄好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