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20mA输出电路

楼主(2013-07-01):
这个电路中的负载电阻R10的取值有什么范围吗?如何确定它的范围,

网友A:
此电路要求R6等于R8+R10。
R10决定了该电路增益,即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之比Io/Vi,Io/Vi与R10成反比。
此外,R10越大,负载上能够得到的最大输出电压越小。

网友B:
R10最好远远小于R6.
R10最好与RL相差不大

网友C:
这个电路在没接负载或者负载很大时好像正反馈,作为V/I转换,真心觉得有点不合理。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的。
范围么,看VCC电压大小,三极管的功耗和放大倍数。

网友E:
一个简单的反馈放大电路, 可以列个输入输出关系函数来分析.

网友F:
不清楚,向各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的。
范围么,看VCC电压大小,三极管的功耗和放大倍数。

这个具体要怎么去分析呢,请教

网友D:
当vin最大时,你计算一下RL=0时,三极管的电压和电流,看看功耗是否超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Iout=(R6/R5) / (Vin/R10)  。Vin>0  。

不错。这里以反相电压电流变换器证明如下

楼主所举同相电压电流变换器也能证明。

网友G:
以下是简洁实用的0~5V到4~20mA电压电流变换器。

IL=3.2k/10k(Ui2-Ui1)/0.1k
Ui2=0V时
IL=3.2k/10k(1.25V)/0.1k=0.32x12.5mA=4mA
Ui2=5V时
IL=3.2k/10k(5+1.25V)/0.1k=0.32x62.5mA=20mA

看,还有个-1.25V来着。。。楼主还得换双电源。。

网友I:
变相广告!还“简洁实用”?OP用什么型号?稳定性如何保证?

R6其实是导线电阻和采样电阻的串联体。由于正负反馈平衡条件R1(R4+R5)=R2R3成立,负载电流与负载电阻无关,故即使导线电阻有变化,电流也非常稳定。
你真够恶毒!12楼电路不一定是最简洁的。你牛,就举出一个更简洁的来。OP型号多了,用户自己都会选。

网友G:
回复xukun977  看,还有个-1.25V来着。。。楼主还得换双电源。。
家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头戴博士教授的大帽子,可惜你根本不知道,用4~20mA电流传输控制信号时,那个4mA是用于检测故障的零点电流,而那个-1.25V输入电压就是为了产生4mA零点电流的。
真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

晕,无非是4mA电流的时候对应到0V,要是这个都得非得用个负电源才能实现,那也未免太低级点了

网友G:
回复orangelxlf  晕,无非是4mA电流的时候对应到0V,要是这个都得非得用个负电源才能实现,那也未免太低级点了

运放本身普遍用正、负电源。从负电源上分出一个-1.25V电压简直是小菜一碟。

不过,无论如何,你还是完全可以摆一个不用负电源的出来!

网友J:
那就不要说你的电路简洁实用。你的电路要能工作,起码还得两个部分:负压产生部分和扩流或者能输出20mA的运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那就不要说你的电路简洁实用。你的电路要能工作,起码还得两个部分:负压产生部分和扩流或者能输出20mA的运 ...

1. 已经说过,你要是认为12楼4~20mA发生器不够简单不够实用,你高,你完全可以给出一个更实用的电路来。
2. 能输出20mA的运放还是比较好找的。NE5532就能输出二三十毫安电流。加一只三极管扩流也是常规电路。
3. 网上电路,主要给出一个构思一个轮廓,至于细节是很难穷尽的。

网友J:
说你没做过产品,不懂产品方面的东西,你还不服气。光你的第二条已经有一大堆的问题了。输出20mA电流的运放,加上工作电流,需要的电流怎么着也得23mA左右,再考虑不能让运放以最大电流输出,运放最大输出电流的能力怎么也得30mA。这样的运放选择的范围就很窄了,成本什么的考虑的余地就很小了。另外输出20mA电流运放的温升问题,由温升引起的失调电压的漂移等问题怎么解决,还能不能保证输出的精度。当然,你说了可以加三极管,但是你的图体现了吗?一个不完整的电路图谈什么实用,不能实际应用就不叫实用。
“网上电路,主要给出一个构思一个轮廓,至于细节是很难穷尽的”。话也可以这么说,但我怎么能在网上找到实用的电路,直接一点也不改动焊下来就能用?你那就是一个教学电路,跟实用一点不粘边。
网上随便找找就有不需要负电压的,三极管扩流的0-5v 转4-20ma电路,比你的实用电路强多少倍。
http://wenku.baidu.com/view/e72c8e43be1e650e52ea9937.html

网友G:
1、网上这个4~20mA电流电路,是一个简易电路,其特点是内阻不大。理想电流源内阻要达到无穷大。这个电流源的内阻充其量不过几十k,严重影响控制精度。用电流源,就是为了达到较高的信号传输精度,否则用它干什么。所以这个电路只是作为业余制作还凑合着。而12楼电流源内阻可以调到几百k甚至更高,非常接近理想电流源。
2、至于运放加三极管提高输出电流的典型电路,***《模拟电子技术》第8章有详细介绍,只是LZ没看到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网上这个4~20mA电流电路,是一个简易电路,其特点是内阻不大。理想电流源内阻要达到无穷大。这个电流源 ...

“这个电流源的内阻充其量不过几十k,严重影响控制精度。”
睁着眼睛胡说。计算过该电路内阻了吗?
这个电路,至少比***“乙类饱和”有源负载的内阻要大得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1、网上这个4~20mA电流电路,是一个简易电路,其特点是内阻不大。理想电流源内阻要达到无穷大。这个电流源 ...

加三极管扩流不是问题,谁都知道,不过人家上网查电路的目的是找个能用的电路,难不成为了搭你这个电路还得买你一本书。最起码网上这个4-20mA电路不需要再来一本书做参考。

电流仅需数十微安。
从图中看,输入阻抗是150k欧。

网友A:
电流源的内阻抗,那是输出阻抗。输入阻抗,真是乱点鸳鸯谱。好像根本就不懂电子。
是啊,典型的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教授的几十K是怎么算出来的,真是奇怪

网友A:
orangelxlf  是啊,典型的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教授的几十K是怎么算出来的,真是奇怪

教授说的是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可比几十k要大得多,大一个数量级不止,估计至少大两个数量级。

网友J:
哦,是我看错了

网友A:
“心底无私  电流源的内阻抗,那是输出阻抗。输入阻抗,真是乱点鸳鸯谱。好像根本就不懂电子”

那么,教授就请你说说,该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就是“这个电流源的内阻充其量不过几十k,严重影响控制精度”吧。
我在26楼已经说过了:教授说的是输出阻抗。
我还说过:输出阻抗,可比几十k要大得多,大一个数量级不止,估计至少大两个数量级。

网友G:
回复maychang:输出阻抗,可比几十k要大得多,大一个数量级不止,估计至少大两个数量级。
12楼电路是经典的霍兰德(Howland)电路。照maychang版主高见,25楼电路输出阻抗至少比几十k要大两个数量级。比几十k要大两个数量级,什么概念,就是几千k。
一个简易电路,都超过经典的霍兰德(Howland)电路了,maychang版主,也真能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回复maychang:输出阻抗,可比几十k要大得多,大一个数量级不止,估计至少大两个数量级。
12楼电路是经典的 ...

你就说清楚“这个电流源的内阻充其量不过几十k,”吧。这可是你自己22楼说的。

这个电流源内阻,基本就是所用晶体管的输出电阻rce。Ic为mA数量级时,rce为100k数量级;Ic为10mA数量级时,rce为几十k数量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回复maychang:输出阻抗,可比几十k要大得多,大一个数量级不止,估计至少大两个数量级。
12楼电路是经典的 ...

我在14楼贴出的内容,已经说明你在11楼和12楼的“证明”,不过是《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里面的习题罢了。

网友A:
我在25楼贴出的orangelxlf 链接的电路,很容易仿真,不但可以确定是否恒流源,而且可以改变负载,通过负载两端电压变化和负载中电流变化定量地仿真输出电阻。
仿真之后,copy到你那第2版第8章里面,也算是个小小的改进,没白挨一板砖。这比研究多子少子强得多,那个,“你真不懂”。

还是等你猴年马月用多子少子电流平衡论把自由pn结的内电场势垒Uho和正向导通pn结残余内电场势垒Uh计算出来了,再来高论多子少子,以免得大家笑话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对输出随着VCC在变化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电路对输出随着VCC在变化吧?

无论首帖电路,25楼电路,还是Howland电路,输出理论上均与Vcc无关,实际上有一点点影响,影响小到不易测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无论首帖电路,25楼电路,还是Howland电路,输出理论上均与Vcc无关,实际上有一点点影响,影响小到不易测 ...

只有楼主首贴以及12楼所贴出的Howland电路的输出电流才不受Ucc影响,25楼简易电流源电路的缺点之一就是输出电流直接受Ucc影响!
25楼简易电流源电路,Ucc变化多大,输出电流就变化多大!

网友A:
赶快copy留证。
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讲三遍也不懂,还强要装懂的。

33楼 batsong :只好你自己搭电路实验或者仿真来证实了。25楼电路,无论搭电路或者仿真,都需要注意Vcc变化不能影响“零点调整”处电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25#的电路,我试了下,各电阻给定以后,VCC变化,输出电流也跟着变化啊,求指导。
除了霍兰德电流源,单运放单电源不容易做出负载接地的4-20ma电流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25#的电路,我试了下,各电阻给定以后,VCC变化,输出电流也跟着变化啊,求指导。
除了霍兰德电流源 ...

37楼电路,在电源电压变化时(例如37楼图中由24V变到18V),“零点调整”处(即37楼图中R1与R2联接处)电位有变化(由12V变到9V)。
这一点,我在36楼说过。
可以将R2换成一个稳压源,例如TL431,来解决此问题。如果电路中另有电压基准,也可以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25#的电路,我试了下,各电阻给定以后,VCC变化,输出电流也跟着变化啊,求指导。
除了霍兰德电流源 ...

仿真的话,直接将R2改成适当的电压源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话,直接将R2改成适当的电压源即可。

俺们菜鸟还是用双运放靠谱,电阻参数很好计算: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俺们菜鸟还是用双运放靠谱,电阻参数很好计算

你这个电路,Vin为零时输出电流是4mA吗?

网友L:
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不小。负反馈输出阻抗并联正反馈输出阻抗,正反馈是负阻,匹配的好,理论上就是趋于无穷。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Vin为零时输出电流是4mA吗?

前级电压要是由DAC输入1-5V刚好对应4-20ma最理想,如果是0-5V输入对应4-20ma则没法产生0ma的测量无效值
前级要是个模拟电路输出的范围不理想的电压信号估计还得加运放和电压基准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前级电压要是由DAC输入1-5V刚好对应4-20ma最理想,如果是0-5V输入对应4-20ma则没法产生0ma的测量无效值
...

这就是了。
你贴出的电路,只用一级运放并且没有偏置的话,恰好就是0V输入0mA输出的恒流电路。
输出电流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是为了0V输入4mA输出的偏置受影响。

网友M:
这个电流源的内阻充其量不过几十k,严重影响控制精度?
好像还真不是

网友N(2014-09-10):
这个电路我用过,R10取值100欧,其他电阻参数根据输入电压情况定,很好用的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以下是简洁实用的0~5V到4~20mA电压电流变换器。

IL=3.2k/10k(Ui2-Ui1)/0.1k

这个电路没问题,我用过,后面可以再接一个三极管组成恒流源。

网友O(2017-04-14):
在吗?会分析了吗?

网友O:
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P:
那就不要说你的电路简洁实用

网友Q(2025-01-07):
把B点断开接入跟随器。跟随器输出接R8一端,电路精度高。仔细分析一下,这是一个同相加法器,R10上电压为Vin,即RL为接地负载,
电流为Vin/R10,当VIN为定值时,RL变化,RL中的电流不变,为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