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音频芯片CMX808发送问题

楼主(2013-07-01):
按照CMX808的手册来写,没产生亚音频信号。CS端输入信号正常,时钟输入正常,有数据信号输入(暂时还没看数据是否正确),并严格按照时序来写,但是没产生亚音频信号,求程序参考...

网友A:
亚音频?808的频率下限是60HZ,可不是什么“亚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音频?808的频率下限是60HZ,可不是什么“亚音频”。

频率是60-251HZ,音频是300-3K吧,这样子应该算是亚音频了吧,手册不是也说是CTCSS、SUB-AUDIO的吗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个初始化寄存器,手册没说要写入什么数据,那应该随便写个数就可以了吧

楼主:
还有,产生的亚音频信号貌似是正弦波吧,这个信号持续多久还是一直都在?

楼主:
原来信号是有的,不过示波器自动量程下横轴单位太大导致看起来像一条直线,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是60-251HZ,音频是300-3K吧,这样子应该算是亚音频了吧,手册不是也说是CTCSS、SUB-AUDIO的吗 ...

音频的范围是20Hz-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