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参数

楼主(2013-07-01):
请问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参数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电感参数的大小会影响到哪些方面?
变压器是升压后给CCFL背光供电

网友A:
电感量是由圈数和磁芯共同决定的,如果只考察变比,那么变压器理论上有无穷多绕组圈数的选择,但适当的圈数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成立,这时可以用电感量来衡量,不过设计变压器时并不是用电感量来做设计依据,绕组电感量只是结果。

楼主:
电感量如何来衡量圈数是否适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量如何来衡量圈数是否适当呢?

不应该用电感量来衡量匝数是否适当。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C:
读千种书、行**路!…

网友D:
路过,感觉好象不要去考虑电感量的问题,而是考虑材料,磁通这些。

网友E:
不太了解变压器的各种参数,工艺要求,只是会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