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会不会损坏?电流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3-07-01):
想用ULC2003 驱动一个线圈。如图,2003输出低电平时,线圈充电。然后2003关断(输出高电平),于是线圈放电。注意2003的 COM 不能接。如果接了,能量就从续流二极管里走了,达不到我的效果。
现在有一个担心和一个麻烦。
担心的是:由于COM没接,关断时 L 上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压。会不会打坏 2003?

麻烦的是:2003 的一个脚的最大电流只有200mA,而 L  的通电时间又较短(大约10ms),导致 L 中来不及储存足够的能量。为此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并联电容。我手里有一些 470uF 的电解电容。用电容提高充电的电流。不过这个办法仍然绕不开 2003 这个瓶颈,估计效果好不了。
另外一个办法是把2003的多个输出并联起来,可以达到 1400 mA。看网上说 2003 的输出可以并联,不过需要接“均流电阻”。又有人说片内已经有均流电阻了,直接并联就是。不知究竟哪个为准呢?

多谢!

网友A:
2003接入不同路数及不同占空比的负载电流见下图.耐压只有50v!电感的反电势可从几倍~十几倍,Q值大,倍数大.
你还是选用分立器件吧,随你怎么蹦达,省心省力,哈哈,你又不是必需多路同时使用,用2003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B:
不能超标使用任何器件,换分立晶体管吧,能满足的太多了。

网友C:
详细说说你线圈怎么放电?

目的是什么?

电流切断时,线圈上会产生反向高压,它又在次级线圈上产生出更高的电压,这个电压会打火花。我利用该火花来干扰我的设备,看设备是否可靠。

楼主:
我对分立原件不熟悉,还请大侠给个型号。
我手里只有3DG6,估计不行。还得另外买。
是不是象下面这样用。光耦在交流电控制下以50HZ的频率通断。给线圈“充电”时,C用来增加“充电”力度。

通常的小功率管耐压不够高,看看高反压的管子,例如MJE13001、ST13003。
C并联于电源两端,与电感充电放电无关。

网友D:
1,线圈断电后,反向电压很高,会损坏ULN2003(耐压只有50V);
2,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只与L,I两个参数有关。你并联输出有什么用,因为⊿V==12V,那么电流只取决于L,ton。
3,我不知道你的应用是什么?但是既然你关断电感,那么电感中的电流会降至为0,就没有储存的能量,那么为什么不用续流二极管来保护呢。能量即使不会从续流二极管流走,也会从ULN2003关断过程中流走啊。
4,你如果想增加储存的能量,只有增加电感量和导通时间这两个方法。

网友E:
用2803相对电流大点。
最好用MOS。
实在不行,输出可以2路并联当1路用,COM是一定要接的。和COM相领的1路,驱动能力会差点。

ULN2803?不过是500mA而已,也没大多少。而且它的反向耐压还是5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线圈断电后,反向电压很高,会损坏ULN2003(耐压只有50V);
2,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只与L,I两个参数有关。你 ...

并联输出的目的就是增加 I,以便在同样时间内让 L 存储更多的能量(更大磁场),那么关断的时候,反向电压才越高。我的应用目的就是要这个电压

网友A:
反电势大小与L的Q值有关,你导通时间只有10mS,想要存储更多能量,只有想法子减小L内阻,换粗线绕电感.你并的那个电容只是减小了供电内阻,与L不大相关,当你L内阻足够小时,供电不足,才会有点用场.选用功率电感,用一只MOS管就可以搞的拉.

表面实装电感 37页 0.8M

very right.

网友F:
要高压脉冲输出建议用自耦变压器结构,3DG6的耐压很可怜的
如果需要单次放电能量比较强,可以参考 电子点火线路 ,变压器振荡升压,给电解充电,然后用双向触发二极管控制可控硅向第二级变压器放电,得到比较大能量的高压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联输出的目的就是增加 I,以便在同样时间内让 L 存储更多的能量(更大磁场),那么关断的时候,反向电 ...

呵呵呵,并联输出,如何增大I的,不明白哦~~~,只是增大带载电流,可是你负载固定啦,电流无法增大的啊。

网友G:
马克思发生器?还是准备电池去硫化?说了应用大家才能帮你出个方案。

楼主:
感谢诸位老前辈、大侠的帮助。
首先我说说目的。我是要做一个干扰源,以便粗略检测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众所周知,汽车点火线圈的干扰大。L 就是汽车上的点火线圈,L 的次级连着火花塞。我用开关实验证明:开关断开的时候,火花塞上打火,电话里能听到“咔”声。可以想像,如果连续打火,就造成干扰了。
所以我是不可能更换 L 的。

由于我的电路知识薄弱,所以我就用交流电来做为震荡源。也就是交流电分压后驱动光耦,实现50HZ的通断。
现在的问题就是光耦和线圈之间用什么连接?从我前面用开关实验的情况看,这个东西要能允许 >=2A 的 瞬间正向电流,电阻要尽量小,还要能耐几百 V  的反向电压。
我前面查到一个 NPN MJE13005,不过它的反向耐压只有 9V,恐怕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老前辈、大侠的帮助。
首先我说说目的。我是要做一个干扰源,以便粗略检测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众所 ...

“前面查到一个 NPN MJE13005,不过它的反向耐压只有 9V,恐怕不行”
哪有此事?你看错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前面查到一个 NPN MJE13005,不过它的反向耐压只有 9V,恐怕不行”
哪有此事?你看错了吧? ...

我估计他说的是VBE的反相电压,不是VCE的击穿电压。哈哈哈。

佩服!就是VBE的反向电压!但从此表我看不出VCE击穿电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老前辈、大侠的帮助。
首先我说说目的。我是要做一个干扰源,以便粗略检测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众所 ...

13005的VCEO=400V的。
如果担心反向耐压损坏三极管的话,你可以使用400V的TVS并到三极管CE两级,或者干脆使用继电器做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老前辈、大侠的帮助。
首先我说说目的。我是要做一个干扰源,以便粗略检测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众所 ...

那你干脆再找一付车用白金触点,再找一个小的减速电机,装一个偏心块推白金触点,完全模拟汽车点火动作.哈哈,这些东东去摩托车修理摊找旧另件就行了.

现在有些汽车点火系统是通过电子模块来驱动点火线圈的,能找到这个模块就更省力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24513931&ali_trackid=2:mm_34205561_0_0:1372760576_3k2_257727397&spm=a230z.1.5634029.12.4nPPgU

网友H:
粗略检测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不会连续检测很长时间,若是检测数十秒,按照老tyw兄所述方法,用手摇都够了。

网友C:
直接购买5块钱的燃器点火枪就可以了(使用电池的)

金属与系统地连接

近板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