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改装开关电源又出现一个怪异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3-07-01):
这是一个电瓶车充电器,初级UC3842,次级LM324,输出电压56V,想改装为可调电源,因为上次已经改装成功一个了,所以这次信心十足,拆开变压器,将次级线圈拆掉大约三分之二,然后将变压器装回电路板,在不修改431电阻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变为25V,我有一个问题,跟上一个电源相比,同样是将次级线圈拆掉一部分,次级同样是LM324,为什么上一个一定要改431的电阻才能改变输出电压,而这一个却不需要改?这一次改变压器,次级剪掉一部分绕回去的时候,本来是5线并绕,为了增加电流,我又加了两线变为7线并绕,但似乎此事跟电压无关,只跟电流有关。这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变压器装回去之后,我在输入端串了一个白炽灯,上电之后,白炽灯非常亮,就跟短路一样亮,但次级输出端却是有稳定的25V输出的,似乎空载电流很大,改变压器之前,改431的电阻,输出电压也会改变,只是低于40V会出现打嗝现象,改变压器之后,改变431的电阻它仍然是固定的25V输出,,请问大家,这是个什么现象?没有短路,白炽灯为什么这么亮?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两句啊?这可能是什么原因?什么现象?刚上电时,输出端电压达70v,随后慢慢降为25v稳定。

网友A:
把自己发的第一个关于充电器的帖子搞懂,这些都不是问题。
重复的问题,无人回答正常;不搞懂,换个充电器还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己发的第一个关于充电器的帖子搞懂,这些都不是问题。
重复的问题,无人回答正常;不搞懂,换个充电器 ...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要想彻底搞懂,那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楼主:
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问题已经得到完美的解决,原来是LM324和TL431这两个东西坏了,LM324多个引脚之间发生击穿短路现象,而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这真是一个大大的失误,不过324坏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现在这个电源已经被我做成数显的调压电源了,发个图来看看,盒子用热熔胶粘起来了打不开了,就发一下外观图吧。图片在下面,虽然简陋,但实用。

网友B:
这样随便改真没问题么?不改反馈怎么就能稳定输出呢,难道是原边反馈?大功率充电器应该不会是啊。再说随便改变压器,MOS的电压,VCC电压,最大占空比都跟着变了,真的就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随便改真没问题么?不改反馈怎么就能稳定输出呢,难道是原边反馈?大功率充电器应该不会是啊。再说随便 ...

共有4个绕组,初级和次级各有一个反馈绕组,我只改次级主绕组的匝数,其余绕组原先多少匝现在还是多少匝,原先反馈绕组12V,现在还是12V啊,我没有改它,它的电压当然不会变啊,3842的7脚电压照样还是维持在12V以上啊,次级主绕组我去掉三分之二,输出电压我就可以调到10V以下,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C:
现在是创新的时代!…怎么爽来怎么搞!…怎么搞来怎么爽!…旁人瞎操心!…
祝楼主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哈!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