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桥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7-01):
用三 极管搭建的H桥马达驱动电路。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A图是上管用的PNP,下管用的NPN这个我可以理解。
B图如果想正常工作的话,必须提供比VCC高0.7V的电压才能使Q2和Q4导通吧,但是我实际试验,发现我再R3,R4输入端加上VCC电压居然B图都可以工作,可以正常控制马达正反转啊。按说B图没有升压电路不能是上半桥导通啊。

第二个问题:
B图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为何三极管发热严重啊,明明电流才显示100多毫安,但是发热严重烫手摸不得的感觉,看了数据手册应该可以承受700ma啊。难道我的管子是假的?

我的8050和8550都是D331版本的。另外疑问就是经常看见写着D331,却不知道是啥意思,请问哪位朋友知道这个D331是代表啥。

网友A:
去看三极管工作原理,你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不是饱和区,所以发热

网友B:
如果驱动不足没有饱和,那么发热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