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12864和单片机焊过万年历啊,新手求教。

楼主(2013-07-01):
要显示温度的那种,因为之前一直没接触过硬件,只会用PROTUES仿真一些小程序或者写程序到学习板显示,现在想买一些原件暑假回家做一个万年历,有谁做过的跟我说说具体要买哪些东西啊,现在什么都没有,而且回家就买不了了。最好能说说每个器件的用途,谢谢了!

网友A:
需要一个单片机 晶振 电容 电阻组成单片机最小系统,时钟芯片可以用DS1302,温度传感器可以用DS18b20,显示用12864液晶,如果想要调时间并且设置闹钟 还要按键与蜂鸣器

网友B:
网上找个万年历的图纸,带程序的那种,
然后根据图纸,淘宝买器件
自己干活吧

网友C:
电烙铁,焊锡丝,电路板,电位器(调液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