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7912的问题

楼主(2013-07-01):
lm, AN, CAN, hoc, TE
http://wenwen.soso.com/z/q306109670.htm
神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who can tell me the answer?

网友A:
ls真懒。给你贴出来。。。在测量7912的时候输入电压为26V时,空载输出电压为18V,加上负载47欧时输出电压为12V,,属于正常吗?

楼主:
+12V空载正常,但是-12V空载的时候,电压达到17V
接入负载后正常
我又特意拿了一片7912,直接接26V整流输入,
发现其输出电压达到18V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真懒。给你贴出来。。。在测量7912的时候输入电压为26V时,空载输出电压为18V,加上负载47欧时输出电压为 ...

:D
版主好人!

网友A:
你的电容是不是选择不正确,用推荐的电路看看,不应该差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是不是选择不正确,用推荐的电路看看,不应该差那么大啊

用示波器测了,,基本可以确定不是纹波的问题
用的是ST的L7912CD2的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批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是不是选择不正确,用推荐的电路看看,不应该差那么大啊

版主,,还能提供一些其他可能的原因给我参考一下吗?
谢谢拉。

网友B:
某些三端稳压器不允许空载有最小输出电流限制。

网友B:
某些三端稳压器不允许空载有最小输出电流限制。

还是老大看的仔细

网友C:
不管什么电源不要空载,加个指示灯当负载就会改善

网友D:
要养成看数据手册的习惯.
有些芯片无负载甚至会直接进入关机模式!

网友E:
78、79的空载按经验不会出现太大问题,楼主有检查过79的引脚接对了没有?跟78的顺序不一样哦。另外变压器把中心抽头对接,只要4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做正负电压了。还有就是检查79、79的输入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三端稳压器不允许空载有最小输出电流限制。

恩,谢谢,这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79的空载按经验不会出现太大问题,楼主有检查过79的引脚接对了没有?跟78的顺序不一样哦。另外变压器把 ...

谢谢,是的,7812空载没问题,7912用的少,所以没考虑这么多了。可以确保没有接错呢

网友F:
7912的上的散热片你怎么处理的?变压器输出的两个电压是隔离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7912的上的散热片你怎么处理的?变压器输出的两个电压是隔离的吗?

还有你的7912的管脚有没有接错?和7812不同的,是1地2入3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7912的上的散热片你怎么处理的?变压器输出的两个电压是隔离的吗?

1,散热片是利用PCB铺铜散热
2,变压器隔离?没懂什么意思哈。

网友G:
做这种电源的时候负压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H:
正常,有最小电流,如果负载很轻就加个负载电阻。

网友I:
建议看ti的公开课.
电容 的 esr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这种电源的时候负压比较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呢?

网友J:
诶?21ic电子网 微博上有个名为【彼此彼此___】的网友也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这个实验以前做过,我用双绕组,带中间抽头变压器.没发现这现象.应该是线路上电感干挠,万用表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诶?21ic电子网 微博上有个名为【彼此彼此___】的网友也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这个实验以前做过, ...

用示波器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