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把protel软件装上 不知道怎么画 求大牛

楼主(2013-07-01):
背面是这样的

正面是这样的

上面元件都不要  后期自己焊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个两层板么  那些方形的焊盘 孔大小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为什么看不到孔呢  ??
焊盘与连线都在toplayer吗?

网友A:
元件不是后期焊上去,难道可以画板子直接画出来?求指教

网友B:
想抄板吗,有专门的抄板软件,不过这么简单的板子,自己画就可以了,先从元件库里调出相应封装,放到对应位置,再手动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C:
赶紧找本protel书看看,先画原理图,再导入画电路板

网友D:
表示这么简单的不用画!

网友E:
建个工程,先从原理图画起,然后画pcb,最后出图做板子,在论坛里搜一下初学的资料,刚开始学是这样的,慢慢熟悉就好了,学一种软件,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没什么好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