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子设计】充电控制器的设计

楼主:
申请了两款电源芯片,型号为B1205XT和F1205XT,本人设计的控制器是用蓄电池供电,但是控制器的MCU的工作电压为+5V,而蓄电池的工作电压在10.8V-14.8V之间,故选择此电源芯片为MCU供电,减少控制器的体积,我按照上面两款芯片的数据手册搭建了测试平台,对芯片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记录,但是发现奇怪的问题,当我用稳压电源模拟输入电源时,输入变化时输出也跟随变化,并不是稳定为+5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FAE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A(2013-07-02):
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A:
可能波纹太大了一些的。

楼主:
这个是按数据手册参考电路连接的

网友B:
给力的设计

网友C:
这两款型号是开环设计的,输出都是非稳压,当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可以参考技术手册的包络曲线图。
如果需要稳压输出,建议选型稳压输出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