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pdf打印机软件?

楼主(2013-07-01):
哪位前辈有 pdf打印机软件,给共享下。

想在Protel99se环境下,将原理图转换为pdf格式,需要安装pdf打印机。但是,在网上找了几款,都是测试版的,转换出来的pdf质量差。

非常感谢!

网友A:
就用adobe的acrobat(砖块)里带的Distiller

楼主:
谢谢2楼前辈的指点,adobe的acrobat安装后,打印质量好多了!

网友B:
我给你个,用了好几年了非常好用;
PDF打印机,完全免费,使用时要进行简单注册操作才不会留下网址印;

楼主:
谢谢楼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个,用了好几年了非常好用;
PDF打印机,完全免费,使用时要进行简单注册操作才不会留下网址印;
...

请问, FppPro317chs.rar 打印机可以在不能上网的电脑上使用吗?
谢谢!

网友C:
兄弟  用99SE的升级版本AD 软件里自带生成pdf功能

网友D:
dopdf 很好用

查找 DOpdf 虚拟打印机 ,非常好用, 我上不了,不然转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FppPro317chs.rar 打印机可以在不能上网的电脑上使用吗?
谢谢!

可 以的,跟网络没关系,这里直接安装在个人电脑里面的,这个软件而且转换的分瓣率极高,只要能进行打印机打印的文档就能转换成PDF文档,这软件我电脑装系统时是必装的一个打印机软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AD08安装了,但用的不熟悉。99se熟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AD08安装了,但用的不熟悉。99se熟悉

AD里面有一个选项,能特别方便的直接生成PDF

网友F:
5d PDF,我一直用,有些特殊的字体在用其它PDF虚拟打印机时会出问题,这个不会。

网友G(2013-08-18):
还是装个Adobe Acrobat X Pr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