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会不会有集成大容量SRAM的? IO速度可否更快(S家F1的很慢)

楼主(2013-07-01):
GD32会不会有SRAM大容量的? IO速度可否更快(S家F1的很慢)

现在 1MB FLASH的MCU好找,1MB SRAM的MCU基本没有!

另 IO速度 指的是 直接控制IO相干寄存器控制IO翻转拉高拉低的速度(用于控制),STM32F103 很慢

楼主:
可否有支持外部IO触发DMA (速度也不能太低,STM32不支持,可参考kinetis k60 D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有支持外部IO触发DMA (速度也不能太低,STM32不支持,可参考kinetis k60 DMA) ...

目前GD32的7通道DMA可以支持Timers, ADC, SPIs,I2Cs and USARTs。
可通过外部I/O触发一个中断,通过以上外设进行DMA传输。
否则,单纯的I/O直接触发DMA有什么意义呢?数据的传输还是要通过接口协议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GD32的7通道DMA可以支持Timers, ADC, SPIs,I2Cs and USARTs。
可通过外部I/O触发一个中断,通过以上 ...

单纯的I/O直接触发DMA有什么意义??????
意义大大了 假设有1个外部16BIT并行ADC,采样速度10M,可直接把CLK接IO 触发DMA采集ADC输出的数据
又假设 有1 个外部DAC 把波形数据建表存储到RAM(ROM/FLASH)。用不同频率CLK触发DMA传输数据送到DAC就是简易DDS
又假设 CMOS数字图象传感器 图象数据可直接通过IO触发DMA ,图象数据传输到MCU内部RAM
意义 呵呵 不要太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纯的I/O直接触发DMA有什么意义??????
意义大大了 假设有1个外部16BIT并行ADC,采样速度10M,可直接把CL ...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使用GD32的外部总线扩展EXMC来操作并同步并行数据,比GPIO方便。
如果要用到GPIO口采集的话可以用软件直接来做,GD32的I/O翻转频率最大可以到最高频率的一半(54MHz),已经足够支持你说的应用了。
因此对于DMA触发源,可以为Timers, ADC, SPIs,I2Cs和USARTs,而没有必要直接I/O用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使用GD32的外部总线扩展EXMC来操作并同步并行数据,比GPIO方便。
如果要用到GPIO口采 ...

谢谢您的答复

GD32的I/O翻转频率最大可以到最高频率的一半(54MHz),这个 很不错 对比S家F1是很大的改进
另我所强调的外部IO触发DMA,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从并口(不是主动并口!!! 如S家的FSMC,GD32的EXMC都属于主动并口类,ADSP-BF5XX的PPI口就属于从并口类),或者说是一个类似并行FIFO输入也可以吧
外部总线扩展EXMC根本不可替代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B:
其实呢,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的定位,包含应用、价格等因素,很难在一款产品中完全满足所有需求。
具体怎样用还需要伟大的应用工程师们开动脑筋。
:)

网友C:
大SRAM的应用,目前了解到1M级别的应用应该比较少,如果集成到内部,估计受众面很小,批量上不去,成本很难下来,估计外扩能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SRAM的应用,目前了解到1M级别的应用应该比较少,如果集成到内部,估计受众面很小,批量上不去,成本很难 ...

X宝各买了5只测试

GD家以前不也做SRAM吗 把SRAM DIE和GD32 DIE叠在一起,做成MCP也不见得不好,也不必非1MB,有那么256K的连续可用的也好啊
外部扩展 太占面积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宝各买了5只测试

GD家以前不也做SRAM吗 把SRAM DIE和GD32 DIE叠在一起,做成MCP也不见得不好,也不必 ...

后续会推出大Flash和大RAM的产品,但短期内确实达不到1MRAM,256K的RAM好像会推出,我可以确认下,再给您准确答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宝各买了5只测试

GD家以前不也做SRAM吗 把SRAM DIE和GD32 DIE叠在一起,做成MCP也不见得不好,也不必 ...

期待看到王工的测试报告,以后多多交流,我们是非常希望满足客户需求的,但要想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确实不是很现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宝各买了5只测试

GD家以前不也做SRAM吗 把SRAM DIE和GD32 DIE叠在一起,做成MCP也不见得不好,也不必 ...

王工,这么晚还在逛论坛,看来做电子的,都能量十足啊。

网友D:
真心期盼带大容量(大于等于256kB)、地址连续SRAM的产品出现

网友E:
1M ram 成本太贵啦

网友F:
上个月我写了一个GPIO快速翻转的测试程序,输出方波频率接近主频的25%(理论最快就是25%)
但实测发现,频率过高时波形会畸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我写了一个GPIO快速翻转的测试程序,输出方波频率接近主频的25%(理论最快就是25%)
但实测发现, ...

GPIO的mode设置,对测试有没有影响?

网友F:
mode当然有重要影响,测试程序中已用gpioPinConfigQuick()来配置GPIO管脚,内部设置为50MHz速度,已经是最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我写了一个GPIO快速翻转的测试程序,输出方波频率接近主频的25%(理论最快就是25%)
但实测发现, ...

建议在循环里多加几次翻转电平,这样循环完毕切换的时候的时间就可以做到最小化

网友F:
是的,例程仅重复4次,实测则可以改成20次以上!

网友H(2013-08-29):
学习了   不错的讨论

网友H(2014-01-26):
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