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32f107,usb在不使用外部上拉电阻时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3-07-01):
*******************************************************************************
* Function Name  : PowerOn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USB_SUCCESS.
*******************************************************************************/
RESULT PowerOn(void)
{
  #ifndef STM32F10X_CL
  uint16_t wRegVal;

  /*** cable plugged-in ? ***/
  USB_Cable_Config(ENABLE);

  /*** CNTR_PWDN = 0 ***/
  wRegVal = CNTR_FRES;
  _SetCNTR(wRegVal);

  /*** CNTR_FRES = 0 ***/
  wInterrupt_Mask = 0;
  _SetCNTR(wInterrupt_Mask);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
  _SetISTR(0);
  /*** Set interrupt mask ***/
  wInterrupt_Mask = CNTR_RESETM | CNTR_SUSPM | CNTR_WKUPM;
  _SetCNTR(wInterrupt_Mask);
#endif /* STM32F10X_CL */

  return USB_SUCCESS;
}
在工程预定义 STM32F10X_CL
看着程序只返回一个USB_SUCCESS,非常不解,

网友A:
stm32f107,usb有CPU可以控制的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7,usb有CPU可以控制的上拉电阻

在什么地方设置的呢?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很不错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什么地方设置的呢?

记错了。stm32f107 的OTG CORE根据设置的模式自动会控制上拉电阻:

DP/DM integrated pull-up and pull-down resistors controlled by the OTG_FS core
depending on the current role of the device. As a peripheral, it enables the DP pull-up
resistor to signal full-speed peripheral connections as soon as VBUS is sensed to be at
a valid level (B-session valid).

网友C:
LS(7楼)说得对。补充一句,该DP上的上拉电阻还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来断开,即“soft disconnect”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很不错

楼主:
没有,需要我手动添加控制外部上拉电阻电路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郁闷

网友E(2014-01-14):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stm32f107 的OTG CORE根据设置的模式自动会控制上拉电阻:

DP/DM integrated pull-up and pull- ...

问题是,VBUS如果不接线内呢?资料上提到NOVBUSSENS,为什么我在器件手册中OTG_FS_GCCFG寄存器中没定义这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VBUS如果不接线内呢?资料上提到NOVBUSSENS,为什么我在器件手册中OTG_FS_GCCFG寄存器中没定义这 ...

"VBUS如果不接线内"
没看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VBUS如果不接线内"
没看明白

我的意思是:VBUS没有接,而要作从设备,资料上说配置OTG_FS_GCCFG中的NOVBUSSENS位,这样内核默认VBUS一直有效,而有效的时候,内核会自动设置DP上的上拉电阻,所以不需要外接上拉来通知主机枚举。问题是:我的手册中的“OTG_FS_GCCFG”没“NOVBUSSENS”配置,是怎么回事,所以不接VBUS时,VBUS始终没电,所以不能通知主机。而接上VBUS就可以,咋解决?谢谢

网友A:
stm32f107要作从设备,VBUS也必须接上。

网友(2016-04-12):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VBUS没有接,而要作从设备,资料上说配置OTG_FS_GCCFG中的NOVBUSSENS位,这样内核默认VBUS一 ...

你好,你的VBUS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