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上手速度怎么样

楼主(2013-07-01):
各位大侠,
      要做一个系统的校验,准备用34401A配合计算机或者MCU来完成系统校正。即对34401A发送一些控制指令,令其测试,并返回测试值,且保持在存储器里。根据存储器里的数据,通过一定的算法得出校准的方程。
       查了些资料,好像说VB/VC串口可以控制34401A,本人不会VB、VC,不知道学起来难度怎么样,VB是不是好上手点。只会点C,要在一个月内搞定这个项目,学VB有无可能?用MCU控制34401A不知道难度怎样?
      谢谢啊!

网友A:
VB临时用用尚可,做串口通讯有大把例程。长远看,一定是VC或者C#主导桌面开发,VB在性能上无法满足需要。如果你熟悉C,推荐MOXA的串口开发库,全部的C函数调用。

网友B:
VB做串口是最快的了,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做串口是最快的了,好上手。

不知道用VB弄个什么算法的,比如最小二乘法啊,这种容易不?VB编写界面好编写不?
多谢大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临时用用尚可,做串口通讯有大把例程。长远看,一定是VC或者C#主导桌面开发,VB在性能上无法满足需要。如 ...

MOXA串口开发库---是在WINDOWS上面的不,这个搞界面和算法不知道怎么样啊。
VC估计上手比较麻烦吧,一天学习8小时,一个月能上手不,现在基础是懂点C语言。
多谢大侠!

网友C:
我大学的时候  做上位机这块都用的VB做的
工作中发现用C#和QT的较多
VB是很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学的时候  做上位机这块都用的VB做的
工作中发现用C#和QT的较多
VB是很好上手   ...

很多人说好学。
一个月学习,加做一个PC界面和万用表通信,加点算法,有可能吧。多谢大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好学。
一个月学习,加做一个PC界面和万用表通信,加点算法,有可能吧。多谢大侠! ...

完全有可能  你先把MSCOMM控件添加上  然后实现串口通信  别的控件慢慢添加完善

网友D:
要上手快用LABVIEW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VB弄个什么算法的,比如最小二乘法啊,这种容易不?VB编写界面好编写不?
多谢大侠啊! ...

不如现在去书城买本书,回来感受几分钟看看。

网友E:
只要没有太多的界面功能,只做通讯的话还是不难做!

网友F:
可以把一些C的函数或算法用VC做成DLL,然后提供给VB调用,这样既能利用VB的界面开发速度快的优势,又能利用底层C语言函数的高效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XA串口开发库---是在WINDOWS上面的不,这个搞界面和算法不知道怎么样啊。
VC估计上手比较麻烦吧,一天 ...

当然是windows下的,一些全局函数而已。

网友G:
像这种对实时性没有什么要求的界面程序,还是用VB,C# 或 F# 去做的好, .NetFrameWork里本身就有RS232串口通讯的控件——SerialPort , 使用起来很方便的, 上手快、效率高。     从长远看,还是不要考虑用VC作这种界面应用程序,因为ViualStudio2012 已经不支持用VC写界面应用了。  我这里说的VC指的是 VC++ CLI语言。  VC适合开发DLL,并不适合做界面应用, 太过深奥学起来比较难,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肯定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对实时性没有什么要求的界面程序,还是用VB,C# 或 F# 去做的好, .NetFrameWork里本身就有RS232串口 ...

多谢大侠,
   后期要做界面,也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如PCI通信,一些算法,等等,想来想去,估计最后还是只能学VC,虽然学起来困难。
   大侠有推荐学VC好的教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