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ds1302能读不能写,为什么呀????

楼主(2013-07-01):
能读不能写,为什么呀?求帮忙看一下代码
//DS1302.c程序
#include <1302.h>
void WriteByte1302(u16 addr,u16 dat) //void writeds1302_dat(u8 dat)
{
          u8 i;
        GPIOA->CRL&=0XFF000FFF;
        GPIOA->CRL|=0X33333333; //控制三线作输出模式
        GPIOA->ODR|=1<<5;//DS1302_SETCE();ce=1
        delay(100);
         addr=addr&0xFE;
        for(i=0;i<8;i++)

                {
                     GPIOA->ODR&=0XFFF7;//sclk=0
                    delay(100);
                     if(addr&0x01)
                        {
                        GPIOA->ODR|=1<<4; //io=dat&0x01;DS1302_SETIO();//io=1
                        }
                  else
                GPIOA->ODR&=0XFFEF;//GPIOA->ODR&=0//io=0
                 delay(100);
                GPIOA->ODR|=1<<3; //sclk=1;DS1302_SETSCK()
                delay(100);
                addr=addr>>1;
                delay(100);
                }

                for(i=0;i<8;i++)

                {
                   GPIOA->ODR&=0XFFF7;//sclk=0;DS1302_CLRSCK()
                    delay(100);
                    if(dat&0x01)
                                {
                                   GPIOA->ODR|=1<<4; //io=dat&0x01;DS1302_SETIO();//io=1
                                }
                    else
                               GPIOA->ODR&=0XFFEF;//GPIOA->ODR=0<<4;//DS1302_CLRIO()//io=0
                   delay(100);
                   dat=dat>>1;
                  GPIOA->ODR|=1<<3; //sclk=1
                  delay(100);
                  }
                GPIOA->ODR&=0XFFDF;//DS1302_CLRCE(); //ce=0
}

/***********************/

void Write1302(u16 add,u8 dat)

{
               u8 dat1,dat2,date,temp;
                temp=dat;
                dat1=temp/10;                                                //BCD码转换
                dat2=temp%10;
                date=dat1*16+dat2;
                WriteByte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Byte1302(add,date);
                WriteByte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

u16 ReadByte1302(u16 dat)  读时间字节函数

{

u16 i,temp,dat0,dat1,dat2;
GPIOA->CRL&=0XFF000FFF;

GPIOA->CRL|=0X33333333;

DS1302_CLRCE(); //res=0;

delay(100); //_nop_();

DS1302_CLRSCK();//sclk=0;

delay(100); //_nop_();

DS1302_SETCE(); //res=1;

delay(100); //_nop_();

for(i=0;i<8;i++)

{

DS1302_CLRIO();//GPIOA->ODR&=0//io=0

DS1302_CLRSCK(); //sclk=0;

if(dat&0x01)

DS1302_SETIO();//GPIOA->ODR|=1<<4; //io=1

dat=dat>>1;

DS1302_SETSCK();//GPIOA->ODR|=1<<3; //sclk=1;

}

GPIOA->CRL&=0XFF000FFF;

GPIOA->CRL|=0X00343000;
for(i=0;i<8;i++)

{

temp=temp>>1;

DS1302_CLRSCK(); //sclk=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temp=temp|0x80;

DS1302_SETSCK();//GPIOA->ODR|=1<<3; //sclk=1;

}

DS1302_CLRCE();//res=0;

  delay(100); //_nop_();
   dat1=temp/16;
  dat2=temp%16;                       //数制转换
  dat0=dat1*10+dat2;
  return(dat0);

}

u16 Read1302(u16 addr)     //读1302里时间

{
        u16 dat;
        dat=ReadByte1302(addr);
        return dat;
}

void initial(void)                                        //ds1302初始化函数
{
        GPIOA->ODR&=0xffef; //GPIOA->ODR&=0<<4;rst=0;
      GPIOA->ODR&=0xfff7; //GPIOA->ODR&=0<<3; //sclk=0;
        WriteByte1302(WRITE_PROTECT,0x80);
}

网友A:
写之前要先解锁, 你解锁没

楼主:
有呀  WriteByte1302(0x8e,0x00);  //关闭DS1302写保护

楼主:
已经解决,看来还是程序的顺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看来还是程序的顺序问题。

STM32内部不是有个RTC么,为什么还要外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