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的界面问题

楼主(2013-07-02):
MPLAB的界面总是一团糟,没有keil  MDK那么舒服,很多时候需要的找不到,用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我用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还可以。

怎么设置的了,我的界面会乱动

网友B:
IDE V8还是IDE X?
如果是V8建议用 IDE X用着还可以,就是太大了,电脑不给力

网友B:
不过V8版本可以拖动好窗口的,然后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怎么设置。

网友C:
估计还是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