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隔离采集问题

楼主(2013-07-02):
(无正文)

网友A:
HCPL7800适合你

网友B:
相对容易成功的办法:需要隔离电源
      隔离DCDC、一片串行ADC、两~三位光耦
或者:隔离DCDC、电压-频率转换IC、一位高速光耦

i2c隔离不容易实现

网友A:
HCPL7800再加一个5V隔离小模块,就搞定了啊

网友C:
模拟信号的隔离部好搞,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试试

网友D:
用电压霍尔传感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