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傅里叶变换动画演示

楼主(2013-07-02):
两个傅里叶变换动画演示,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不头疼了。。?:D

网友A:
这个很好玩,给解释一下,小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玩,给解释一下,小圆是什么意思

大圆是什么意思,小圆就是什么意思。
注意仅有一个大圆时,波形是大圆半径矢量在纵轴上的投影。
有一个大圆和一个小圆时,波形是大圆半径矢量与小圆半径矢量之和(矢量和)在纵轴上的投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圆是什么意思,小圆就是什么意思。
注意仅有一个大圆时,波形是大圆半径矢量在纵轴上的投影。
有一个大 ...

对对的  学习

网友D:
FFT好像是时域和频域的转换吧,圆圈代表一个频域的信号?看动画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圆是什么意思,小圆就是什么意思。
注意仅有一个大圆时,波形是大圆半径矢量在纵轴上的投影。
有一个大 ...

网友E:
不错,容易理解。

网友F:
这不是方波的合成过程么

网友G(2013-10-25):
建议说简单直观易理解的写写观后感,说说怎么个直观法

网友H:
mark 看高手分析

网友I:
再慢点好了。看得没太清。。

网友J:
大圈小圈的,有具体意义吗?。。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FFT好像是时域和频域的转换吧,圆圈代表一个频域的信号?看动画应该是这样。 ...

我只能从图片中看出信号的合成和分解,频域和时域的转换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K:
频域:整个系统中是不是有各种“快慢”不同的变化,变化的慢的代表低频成分,快的代表高频成分,大圆周上的小圆的圆周上的小小圆....代表的是谐波.......对“谐”的思考.....和谐社会,谐振....

网友L:
傅里叶一直困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