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RC滤波的实际操作问题

楼主(2013-07-02):
目的:对PWM波进行RC滤波,得到调制波形(示波器显示用)。
已知:载波为频率为8K,调制波频率为最高150Hz。现在用RC低通电路对上述PWM滤波。
结果:经调整,使用R=1K,C=10UF得到光滑的调制波形。
问题:1根据低通截止频率1/(2πRC),R=1K,C=10UF时【F截止】=16Hz,怎么还会滤出光滑的调制波形呢?

网友A:
滤波器不是开关闸门,尤其是低阶滤波器,曲线较平坦,也即频带较宽,计算点16Hz,让150Hz混进城完全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不是开关闸门,尤其是低阶滤波器,曲线较平坦,也即频带较宽,计算点16Hz,让150Hz混进城完全有可能
...

嗯,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
“低通滤波器曲线比较平坦”,就是说滤波曲线不够理想,滤波器并不是在截止频率就马上起到作用的,导致后面的16Hz的截止频率,150Hz通过也是可能的。
问题1: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滤波曲线接近理想化?多阶?我这里的16HZ实际大概是多少以上可以滤除?(后面一问貌似为难:loveliness:)
问题2:我用1k,0.1uF试了下(F截止=160Hz),PWM滤出来的基本是正弦波,只是不够平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滤出来的曲线变平滑吗?思路是什么?
请大家提示下思路:)~

把频响曲线画出来,就明白了。思路?思路就是用高阶,让频响曲线陡一些,你不要的能够去掉,需要的能够保留。

网友B:
“滤波器”这个名字起的不好。本身就对初学者造成误导。误让初学者意味滤波器,就跟筛子似的,把想要的留下,不想要的滤掉。

是不是应该叫做:“对不同频率信号有不同响应的电路”?

同样“放大器” 也可以变为“缩小器”哦? 还有可能变成“震荡器”哦

想变平滑 就是让你信号中没用的部分变小,或者有用的部分变大。

能滤除多少?看滤波器特性喽,在你想知道的频率点,“缩小"了多少?

当然要高阶,最最最省,至少2阶以上吧。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这个说得好

网友A:
提高载波频率可改善波形平滑度

网友C:
输入幅值如果1V的话,经过RC滤波器输出频响曲线如下图。

150HZ的时候,买有衰减多时候,你计算出来的那是-3dB的值。

网友D:
LZ按10倍频20dB算下,要想效果好,就要阶数多,不过得注意带内平坦度和相位裕度是否足够,世界上没有理想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