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进,想问一个锁相环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在数字无线接收电路中,锁相环电路可以获得和输入信号相同频率的时钟信息,但是这个时钟的相位和输入信号的相位是否完全相同呢?
假如相位不同,又怎么能够正确获取到正确的数字信号数据呢?刚刚学习锁相环电路,还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用鉴相器加后级电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鉴相器加后级电路调节

你的意思就是锁相环电路获得的时钟信息相位是不同的,必须使用后级电路调整对吗?有相关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B:
锁相环就是要锁定相位,所以相位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锁相环电路获得的时钟信息相位是不同的,必须使用后级电路调整对吗?有相关的资料吗?谢谢 ...

锁相环里有鉴相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锁相环就是要锁定相位,所以相位是相同的。

“锁定相位”不等于“相位相同”,一般只能说相位差不变(自然是同频)。

网友D:
支持6楼的看法。
  百度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鉴相定义:“将相位差的变化转换成输出电压的变化,即调相的逆变换,以此实现调相波解调的过程。”仅用电压作为相位差的量化指标的定义太窄,因为时间长度和角度都可以表示相位差。在数字鉴相电路中就以两个信号的前沿(或后沿)的距离表示它们的相位差。其实鉴相电路是鉴相位差。
  鉴相电路两个信号要同频的看法较合理。如果倍频,例如一个1MHz和2MHz的信号,一个周期360度和两个周期720度,将如何界定相位差?锁相电路输出信号相位同步就可以,不一定同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锁定相位”不等于“相位相同”,一般只能说相位差不变(自然是同频)。
...

因为我只用过将相位误差锁定为0的PLL,你能给我们举个你使用过的相位误差不为0的PLL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只用过将相位误差锁定为0的PLL,你能给我们举个你使用过的相位误差不为0的PLL芯片吗? ...

太多了....

注意,我的用词——“一般只能说相位差不变”。

楼主:
高手们终于出来了,先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定相位”不等于“相位相同”,一般只能说相位差不变(自然是同频)。
...

在数字接收电路中,假如获取的时钟与原来的数据的相位差不为0,后续电路是怎样解释数据的呢

网友E:
频率相同,有一定的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相同,有一定的相位差

在数字接收电路中,假如获取的时钟与原来的数据的有相位差,后续电路是怎样解释数据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数字接收电路中,假如获取的时钟与原来的数据的有相位差,后续电路是怎样解释数据的呢 ...

通过内部的鉴相器经环路滤波后得到与相位差有关的直流信号再放大后控制VC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多了....

注意,我的用词——“一般只能说相位差不变”。

你既然知道“太多相位误差不为0的芯片”,也不肯说出1个,哎:o

楼主:
刚刚加了一张图,大家有空可以根据这张图来聊聊我们的主题,谢谢

网友G(2014-02-08):
其实这里是拿鉴相器用作解码了,载波携带信息后发生轻微频偏,虽然是极小极小的,但是也难逃鉴相器的法眼,它会把这些不同的偏差、变化的偏差转化成误差脉冲,我们再用低通滤波器滤波就可以转化成直流电压,这个直流电压随输入频偏不同而变化,从而顺利完成解码。

网友H:
与鉴相器类型有关。

门电路鉴相器,只能保证频率一致,不能保证相位相同。

正弦型鉴相器(模拟乘法器),也不能保证相位相同,由于非线性严重,以及数字器件的发展,现在不多用了。

鉴频鉴相器,可以把稳态相差做到非常小,几乎是同相位;环路滤波器中理想积分器越多,稳态相差也越小。

这里的所说的相差,指的是鉴相器两个输入信号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通过内部的鉴相器经环路滤波后得到与相位差有关的直流信号再放大后控制VCO ...

vco控制的是频率,和相位有何干系?

网友I:
网上的资料对相位控制的说明很多都语焉不详。对频率和相位的同时控制,确实不是简单的事。4046不知道输出信号相位是怎么样的?反正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