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13-07-02):
请教大家,已知Vout是3.3V,那VBB是3.9975V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麻烦大家一下

网友A:
看样子是2596-ADJ
你怎么知道vout是3.3V啊
既然用的是ADJ vout的电压时靠fback反馈得来的,
VBB电压3.9975V 那是因为你反馈电压不对,调节R3 电阻 电压可以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2596-ADJ
你怎么知道vout是3.3V啊
既然用的是ADJ vout的电压时靠fback反馈得来的,

请问怎么算出是3.99的??

网友B:
VBB=1.23*(1+R3/R4)
建议你看下datasheet  里面讲的很清楚

谢谢@

网友A: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B=1.23*(1+R3/R4)
建议你看下datasheet  里面讲的很清楚

那我好奇那些电容的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B:
datasheet里面会有推荐的值

网友C:
是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