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谁知道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02):
看图说话

网友B:
看着不像是个光耦
倒像个门电路
拍个实物来看看

网友C:
上传实物看看。

网友D:
我用的 H11L1 好象很接近, 除了5是接地, 6 是接正.

网友E:
感觉不是光耦,猜想是数字隔离芯片

网友:
应该不是光耦吧 光耦一般四根线够了 而且是相对的引脚

网友F:
搞个图片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可能是电磁隔离器

网友H:
象是圣邦微的小逻辑门器件,具体型号可根据芯片上的MARK,与圣邦微去对照。

楼主(2013-08-14):
谢谢大家,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