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插座怎么焊到板子上去呀

楼主(2013-07-02):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插座怎么焊到板子上去呀,不知道采用什么工艺,,是贴片,,,还是直插进去。。。。

网友A:
竖着拍张看看

网友A:
看2边有定位孔,应该是刷锡膏,插入,焊接的

楼主:
这个就是苹果4的公插,,以前用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2边有定位孔,应该是刷锡膏,插入,焊接的

但我问了些别人。。他说是贴片工艺的,,,:L

网友A:
定位孔是插入啊,
引脚是贴片的,
引脚刷锡膏,插入器件,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孔是插入啊,
引脚是贴片的,
引脚刷锡膏,插入器件,焊接啊

谢谢,,再问一下,,这种焊接,是机器焊的吧。。感觉手工完全没法焊。。。

网友A:
机器可以焊
手工也可以焊啊,
自己镊子挑点锡膏,器件插入,热风枪板子背面吹下,即可

楼主:
再来个更加清楚的图片,,

网友B:
回流呗。这不简单

网友C:
PIP 工艺,对公差要求较高。

网友D:
管脚比较大,直接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脚比较大,直接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是放大了的,,,实物小多了。。。。眼睛都分不大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

应该是插进去之后  固定好周围的固定引脚之后  是直接接触的吧  不是焊接的吧

网友D:
依固定管脚看是焊接的,看中间的管脚像是插接的,管脚间距是2.54mm吗,太近了不好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插进去之后  固定好周围的固定引脚之后  是直接接触的吧  不是焊接的吧 ...

我也觉得像是直接接触的,不是焊接的。: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像是直接接触的,不是焊接的。

似乎好久不见你了  最近很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似乎好久不见你了  最近很忙?

前几天感冒了,头痛,所以来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感冒了,头痛,所以来少了。

哦  保重身体!

网友G:
这个问题留给会的人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固定管脚看是焊接的,看中间的管脚像是插接的,管脚间距是2.54mm吗,太近了不好焊 ...

有这么大就好了,,。,,只有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保重身体!

偏头痛,,少吹风扇,,去医院查一下劲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像是直接接触的,不是焊接的。

我也感觉是有接插件的,,因为他的引脚距离只有0.5mm,,感觉这种尺寸,,如果要在板子上做导孔,,感觉精度要非常高呀。。而且过焊炉的时候,,,容易造成连焊吧,,,,,

网友H:
热风枪焊接不容易,塑胶部分太多,容易变形。基本别考虑。
告诉你正确的方法,设计焊盘的时候就应该留长一点焊盘,焊的时候,焊盘用烙铁滩锡,锡不能太多,用烙铁尖抹平,然后把插座对准安放,再一根一根引脚加热,烙铁头要尖一点,搭在引脚对应的焊盘上加热。
关键是,焊盘要留长一点儿,能让烙铁搭接上去传热,如果你烙铁搭在引脚上,是很容易粘连的,一旦粘连就白费功夫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偏头痛,,少吹风扇,,去医院查一下劲椎。。。

我最近颈椎不适   职业病啊

网友D:
管脚距离太近了,焊脚又那么大,不容易焊啊

网友I:
我觉得得用机器焊。。。。

网友J:
类似金手指,这类器件很难过锡炉的,手工焊接?

网友K:
有一种很多脚的插座,人家是插在板子上的,没看到有锡点或焊接痕迹,但连接很牢固的,难道是直接插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颈椎不适   职业病啊

去照个核磁共振。。我也有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热风枪焊接不容易,塑胶部分太多,容易变形。基本别考虑。
告诉你正确的方法,设计焊盘的时候就应该留长一 ...

:)很好的方法,借鉴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有一种很多脚的插座,人家是插在板子上的,没看到有锡点或焊接痕迹,但连接很牢固的,难道是直接插上去的? ...

有些插座是用压接工艺,不用焊接的。楼主这个明显是贴片焊接的

网友N:
用回流,或者吹筒

网友O:
这种器件量产效率和质量都是问题啊,在设计时是否该尽量避免选用这类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