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1232 DO-214AB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3-07-02):
YE1232 DO-214AB是什么二极管,它具有什么特性。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帮忙看看呀,说点也可以呀

网友A:
同功能 信号的二极管一大堆,干嘛非的要这个型号?
根据电路确定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是串入的还是并联的,
串入的,量下压降
并联的考虑是否TVS 稳压等
知道了参数,找个岂不是很方便就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