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做的usb组合设备

楼主(2013-07-02):
我用stm32做了个鼠标键盘的组合设备,鼠标使用相对坐标已经实现。现在想改为绝对坐标。改后鼠标的XY都为绝对坐标这点没有问题。可问题出在滚轮滚动数据上面,改后的报告描述符滚轮只能向下滚动。

哪里出错会反应出这种现象,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自己写的USB的驱动还是用的例程?

网友B:
楼主的淘宝小店应该装修一下,做的有点小简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USB的驱动还是用的例程?

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淘宝小店应该装修一下,做的有点小简陋啊

呵呵,谢谢指出,您有什么高见么?请不吝指点

网友A:
哦!呵呵!挺好的额!

楼主:
目前所遇到的问题,都应解决。
上面所说滚轮信息,由于一个字节的不同为代表不同的意思。若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可修改字节的第五位来解决(bit0开始哦)

网友C:
支持一下,什么时候上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什么时候上源码!

源码上不了了,公司的项目出于保密,不能上源码。谅解

网友D:
可以提供下主线的思路。

网友E:
路过啊,学习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