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纬开关电源S-350-24带负载能力差 有吱吱声

楼主(2013-07-02):
我手头有6,7个这样的电源多是这个问题 一带负载电压就下降有吱吱声音出来 求高手们指点下  有维修的朋友们多来帮帮忙 兄弟我先谢谢了   散热风扇的电压也一起降低 估计不是送出电容的问题啊   以前温度一高风扇一转就这样 我以为是温度高就把控制风扇的8050短接了想让它一直转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今天把风扇拿掉就好了啊  也没声音了 拿到机器上不插风扇通电还不行  把24V输出插头拔一下再插上就好了一插自带的风扇就又不行了   试了几次 就是直接带负载不行先通电再插负载就可以了当然一插风扇就又不行了  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出的有点多啊   求求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换输出端电容,换TL431,检查431的分压电阻,检查次级高频整流二极管,很多时候也不能只靠经验,有时候你认为肯定不会坏的元件,可它偏偏就坏了,所以还得仔细认真的检查

网友B:
明纬开关电源出这样的问题?
打破我的信任度啦, 我怀疑不是品质问题, 是假冒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输出端电容,换TL431,检查431的分压电阻,检查次级高频整流二极管,很多时候也不能只靠经验,有时候你认 ...

谢谢你  可是这个电源没有TL43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开关电源出这样的问题?
打破我的信任度啦, 我怀疑不是品质问题, 是假冒问题了. ...

我也相信明纬开关电源的啊  可是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以前也没发生过啊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次级匝间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