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10寸触摸屏的平台

楼主(2013-07-02):
   请问下各位,跑10寸触摸屏的平台需要个什么级别的CPU啊? A8?  ARM9? ARM11?
外设大概就是驱动10寸触摸屏,跑linux系统,带网络,蓝牙等外设。或者介绍块开发板呢:handshake

网友A:
要看分辨率是多少吧!有分辨率很高的也有分辨率很低的!分辨率低的话用单片机就行了!知否跑操作系统也要看做什么东西吧,发表一下简单的看法,说得不对不要喷我!

楼主:
分辨率800*600就可以了

楼主:
二姨好冷清。。。。。

网友A(2013-10-10):
引用 楼主:
二姨好冷清。。。。。

如何过800*600的话,我推荐用NXP的LPC1788 120M主频,内嵌LCD控制器支持1024*768分辨率,官方还有免费试用的图形库emwin

网友B:
arm9  2410  2440 就可以

网友C:
这个问题不能只是说你要跑多大的分辨率,如果你选择的IC有LCD控制器,只要这个控制器的支持分辨率在你要求之下,其实就已经可以符合你的需要。但你除了跑显示,你还需要用到其它的性能的,这个是需要整体来考虑的。比如说,如果你需要的网络工作很繁忙的,你就需要斟酌整体性能了!

网友D:
找我们,AM3359+wince7(可以很快给你移植上linux的),800×600的分辨率

网友E:
看分辨率

网友F:
友达或者奇美10.4屏,800×600,2410平台,WINCE可用。